求助,TJT-8B U头

楼主(2018-10-18):
我想用它做个收音机,能收电视伴音和FM广播,中频10.7M,请教大神怎么改?(我已有一级不调谐高放,增益27dB)

网友:
太费事,不如装个DSP收音机,性能好电路简单

网友:
多年前就搞过,不过一定要通过V头预中放后再用变频变成10.7M,不然增益不够

网友:
这个非常复杂的。可以参考下之前别人做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4079-1-1.html

网友A:
这个高频U头,出来的好像是200MHZ吧,你得搭一个想近的振荡器,再变频,用个NE602应该不错。

楼主的  一级不调谐高放,增益27dB。可以发个电路图参考下吗?很感兴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频U头,出来的好像是200MHZ吧,你得搭一个想近的振荡器,再变频,用个NE602应该不错。

...

实在抱歉,是成品,到了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频U头,出来的好像是200MHZ吧,你得搭一个想近的振荡器,再变频,用个NE602应该不错。

...

A08

A08

网友:
机械式U头频率范围            470MHz~796MHz(13~48频道)
    输入阻抗            75Ω,300Ω
    中频频率            f图37MHz,f伴30.5MHz。
只能利用可变电容。以及超高频三极管(混频二极管没有利用价值)元件,重新按FM收音头制作。

网友:
这个太麻烦了,不好搞。我也玩过。

网友B:
中频是37或38兆,由于高放通频带较宽,不需改制也可作10.7中频的高频头,一般直接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频是37或38兆,由于高放通频带较宽,不需改制也可作10.7中频的高频头,一般直接用就可以了

谢谢大神,能给个接线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频是37或38兆,由于高放通频带较宽,不需改制也可作10.7中频的高频头,一般直接用就可以了

对头!不用迷信tv高频头的输出if一定是38m,实际频带宽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