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唱机的频响范围是多少?没有度娘到答案

楼主(2018-10-18):
发现有不少玩情怀唱机的,想到唱片音纹密度是有限的吧,唱针拾音也是有频率上限的吧,这个限度是多少呢?只看到一个地方囫囵的说70--7000赫兹。

网友A(2024-12-01):
引用 网友B:
唱片为了防止唱针“出轨”,对音频的动态范围是要进行压缩的,所以动态范围通常在70DB以下,而CD的动态 ...

你说的道理我懂,理论也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凭我个人的试听效果,似乎CD片的动态范围没有一片是比得上薄膜唱片动态范大的,更不要说是黑胶唱片了。或许现在网络音乐或是CD音乐,多数是从黑胶唱片盗版过来的,盗一次动态压一下,到最后声音变得更差劲了。

网友B(2018-10-24):
引用 网友A:
楼上各位大师说的都有道理,但我个人对听过黑胶唱片的感觉是:黑胶唱片的噪声普遍大于CD唱片,但黑胶唱片的 ...

唱片为了防止唱针“出轨”,对音频的动态范围是要进行压缩的,所以动态范围通常在70DB以下,而CD的动态范围可以轻松做到90DB以上。
有的时候,感觉只是某种心理因素,不是真正的科学指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CD的动态范围大于黑胶唱片。

网友A:
楼上各位大师说的都有道理,但我个人对听过黑胶唱片的感觉是:黑胶唱片的噪声普遍大于CD唱片,但黑胶唱片的发出的声音的动态范围要比CD的动态范围大得多。听CD平淡无味,听黑胶唱片有临场感,好听。听人说黑胶唱片为了防止唱针越轨,对原声的信号强弱比作了一些裁剪,尽管如此,黑胶唱片还是有听头的。频响是一回事,动态范围又是另一回事,但CD的动态范围为什么做得那么地窄,那么不好听,实在不敢相信。

网友:
我是新人,过来支持朋友,以后多请大家多多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国外业界某挺出名的一个人做的研究,手法还是比较严谨的。

不会比水电、核电影响音质的研究更严谨吧,人家那是大手笔,高科技。
也不会比保险丝、音箱线影响音质的研究更离谱吧,人家那叫微观科技。
说白了就是大嘴一撇,满嘴跑火车-----从来没有一个如此严谨研究的人给出过科学的测试结果,也就是可验证、可重复的测试结果,没有!

网友:
不同档次的唱头区别很大,高级电唱机动磁(MM)型、动铁(IM)型唱头,频响20Hz~20KHz;动圈(MC)型10Hz~20KHz;可变磁阻型20Hz~10KHz。而普及型的晶体唱头为100Hz~7000Hz,不均匀度12分贝;陶瓷唱头30Hz~10000Hz,不均匀度8分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将同一个录音的CD和黑胶两个版本进行对比,将黑胶版本转了24bit/96kHz和24bit/44.1kHz两 ...

别逗了,唱片能放出22K--44KHZ的信息?唱头表示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振动频率,实在是无能为力!

吹牛也要看看材料,就那个赛璐璐的凹槽,加上唱针的移动,根本就做不到如此高频率的振动!

网友:
据说那些纹会损耗。。。。

网友:
唱片和唱头都分 三六九等的。
好的唱片,用好唱头和 好均衡器,频响30~20000HZ 正负1DB 没问题。

网友D:
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将同一个录音的CD和黑胶两个版本进行对比,将黑胶版本转了24bit/96kHz和24bit/44.1kHz两种精度的文件格式,CD则是标准的16bit/44.1kHz原始精度。
实验表明,24bit-96kHZ之LP-WAV音频频响明显要宽,高频达到了32kHZ,听音感觉也是如此,CD音频实际上将22kHZ以上的高频截掉了,严格意义上来说,CD音频并不是无损音频。根据CD唱片制作原理的资料介绍,当年制订CD标准时,认为人的听觉最高只能到20KHZ,就把CD的采样频率定在22kHZ,实际上就把22kHZ以上的高频截掉了。采样频率是决定数字音频的频响宽度,44kHz格式的只能到22kHZ,96kHz格式可达到 48kHz。黑胶转录的24bit-96kHZ音频,可把22kHZ以上的信息记录和播放,22kHZ-48kHz这个频段的信息还是很强烈的。

楼主:
单就唱片来说,凹槽的密度应该是有个上限的,单位长度的凹槽密度和唱片转动时的线速度就是频率上限,那么到底是多少呢?

楼主:
楼上的,受教了。

网友:
除开唱头本身的频响外,唱头在唱片上的位置也对频响产生不同的影响。若唱片最里圈的直径为12cm,最外圈的直径为29cm,那么唱头在最外圈位置运行时的频响要比最里圈的频响高1.417倍;例如外圈重放频响为20KHz时,里圈就只有8.276KHz了,这是唱片机械尺寸对频响产生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逗了,唱片能放出22K--44KHZ的信息?唱头表示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振动频率,实在是无能为力!

吹牛也要 ...

我也不相信唱机能重放那么高频率的声音,倒是高速开盘磁带机能重放35KHz高频我相信!

网友:
其实可以花点工夫计算一下。
以12英寸唱片为例,单面最大重放时间为28分,最里圈直径12cm,最外圈直径29cm,平均直径为20.5cm,平均每圈长度为0.64403m。
由于转速是恒定的33又1/3转每分,因而声槽的平均每秒长度为0.3578m,28分钟为1680秒,声槽总长度601.1m,声槽的总圈数为933又1/3圈或934圈。
由于声槽的总宽度为(29-12)/2=8.5cm,因此相邻声槽的平均间隔为91.1um。
从常识来看,对于欧美四十年代后期的机械加工精度达到12um的水平已经不是问题,那么用于驱动刻纹刀在金属母盘上产生两倍长度即25um的一个正弦波形的波纹,应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于是,声槽的平均频响,就等于每秒平均长度0.3578m/0.000025m=14311.7(Hz),或14.3KHz。
鉴于声槽的最外圈和最里圈相对于平均频响的中部分别有1.415倍和1/1.415倍的长度差,那么在最外圈的频响为20.229KHz,在最里圈的频响为10.109KHz。
以上过程的关键点是刻纹刀的加工精度是粗略估计的,如果有精通机械加工的朋友,亦请对此进行纠错。

补充内容 (2018-10-22 06:19):
纠一下错:平均直径对最里圈直径的比应是1/1.70833,因此相对平均直径处的频响,最里圈的频响是8.371KHz。

补充内容 (2018-10-22 06:20):
最里圈直径对平均直径的比。

网友:
学习了好多知识。

网友:
曾经看过介绍,好的唱机能到18到20k赫兹。

网友:
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我家的老牛车,速度可以跑到300公里,还带漂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唱片为了防止唱针“出轨”,对音频的动态范围是要进行压缩的,所以动态范围通常在70DB以下,而CD的动态 ...

РАДИОЛЮБИТЕЛЬ(收音机爱好者)先生:

也许你说的有一些道理。

不过我想对于一些老的歌曲、乐曲,语言等在那个没有普及CD的时代,声音载体只有唱片和磁带,而现在出的老的戏曲、乐曲、语言等的CD片都是从老式的黑胶片或是磁带转录过来的,在转录的过程中难免有信号丢失和压缩,所以我听起来还是老片子、老磁带真实、好听。再说民用的普通录音磁带,普通的唱片更不能和在录音棚里专供制作母盘或是母带的专业开盘机等相提并论。金属带更不能和铁带相提差论。

网友E(2019-02-18):
总之,20Hz-20kHz的声波频率,满足人类听觉需求了,在低了身体受不了,高了大脑受不了。家里的狗子听到重低音的声音都要换地方待着。老鼠听到小提琴的高音也不敢来家里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之,20Hz-20kHz的声波频率,满足人类听觉需求了,在低了身体受不了,高了大脑受不了。家里的狗子听到重低 ...

俺就不怕什么高音(大于16kHz),这样的高音您随意多大都无所谓。 木耳朵也幸福。哪天旋律感节奏感也聋了就好了,什么音响都能听,啥录音都能该多幸福。

网友:
这个目前没有定论吧。

网友F(2024-11-28):
引用 网友A:
楼上各位大师说的都有道理,但我个人对听过黑胶唱片的感觉是:黑胶唱片的噪声普遍大于CD唱片,但黑胶唱片的 ...

很多发烧友现在回归黑胶,我也感觉困惑

网友:
看了大家的讨论,都只是关注了音频重放端的频率响应,却没有人关心记录时的频率响应,是否有人关注过音频记录时候的频率响应品质,这是问题的根源和本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道理我懂,理论也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凭我个人的试听效果,似乎CD片的动态范围没有一片是比得上薄膜 ...

DDD制作的CD动态肯定比LP大,大公司制作的CD一般都很厉害,市场有些CD都是MP3做音源的,那效果肯定比好的LP差!LP动态一般还行,比磁带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发烧友现在回归黑胶,我也感觉困惑

乐曲的演奏与歌声主要是用来听的,音乐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现在的网络音乐、网络视频往往除了声音之外还带有图像和视频,这图像和视频也同时会干扰听者的思路和听觉,强硬地绑架听者的思路。我想听黑胶唱片的主要作用是能使听者集中思路听,去体会其中的内容,从音乐中还原出实景和音乐的场景和意义。看到的只有唱针磨擦唱片,别的什么也没有,这是一种何等纯真和高尚的音乐体会啊!

网友:
LP唱片音槽内圈外圈线速度不同,所能刻录的最高频响不同,但实际内圈外圈刻录的最高频响,都低于内圈外圈所能刻录的最高频响。制作合格的LP唱片,可以达到标称的性能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