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音箱代换

楼主(2018-10-18):
如图片,一个4欧800瓦的全频音箱坏了,手里有一个全频的分体音箱(高中频箱700瓦8欧,低频箱900瓦8欧)直接并联代换使用吗?

网友A:
并联后低频理论上是4欧,但是两个低频喇叭灵敏度不同,其中一个会有更大音量,同时,直接并联会使部分高频在并联的低音上消耗;总体低音会过量。

如果中高频箱内为两个喇叭,可以两个低音并联,然后用分频器分频供给高音;粗略可用。
细致的话再用电阻调整频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后低频理论上是4欧,但是两个低频喇叭灵敏度不同,其中一个会有更大音量,同时,直接并联会使部分高频 ...

忘说了高中频箱里有分频器,低频箱没打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说了高中频箱里有分频器,低频箱没打开看。

这个是按8欧的分频器。
应该将低频喇叭并联后接入分频器,频响在分频器上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