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BA120S高清PDF资料

楼主(2018-10-19):
求TBA120S高清PDF资料,谢谢!

楼主:
谢谢!我在百度文库下载的也是这个,感觉不清晰。想找原厂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百度文库下载的也是这个,感觉不清晰。想找原厂的文件。

再来2个,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来2个,够用了!!!

不知道是什么语言没看懂。看电路是中放鉴频,应该是很老的iC了。
自从入门了DSP就没玩过这种模拟的IC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语言没看懂。看电路是中放鉴频,应该是很老的iC了。
自从入门了DSP就没玩过这种模拟的IC了 ...

中放IC,带鉴频,用于FM和电视的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放IC,带鉴频,用于FM和电视的IF。

我要用它做调幅收音机同步检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用它做调幅收音机同步检波器

这种芯片做同步检波是限幅放大后恢复载波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弱,适合中等到强的信号,可实现的检波器的频宽及线性比较好,也就是面向音质。
但与HAM2000、7600GR那种短波同步检波不一样,那是用锁相环恢复载波的,抗干扰能力强。
AM同步检波,一旦恢复的载波失步,会一片怪叫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用它做调幅收音机同步检波器

S后缀的可能不行,我用的是TBA120T,效果很好。百度   'R71E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S后缀的可能不行,我用的是TBA120T,效果很好。百度   'R71E摩机'

想用一样用~~~~~~

网友D:
我也做过,有後缀的不行,但失真,就丟在一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过,有後缀的不行,但失真,就丟在一邊了。

肯定行~

俺40多年前就用过~

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后缀的可能不行,我用的是TBA120T,效果很好。百度   'R71E摩机'

谢谢!有没有低电压的如CD4046的应用电路,放在半导体里12伏电压不好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低电压的如CD4046的应用电路,放在半导体里12伏电压不好办。

没有  ,波兰625电视里拆下来的TBA120S,开始是好的,给鼓捣坏了,又网购的TBA120T,做了个附加板装在R71E里了,音质比二极管检波好多了。

网友:
没有  ,波兰625电视里拆下来的TBA120S,开始是好的,给鼓捣坏了,又网购的TBA120T,做了个附加板装在R71E里了,音质比二极管检波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