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指针表

楼主(2018-10-19):
飞利浦指针表,上海电视研究所淘来,有源表, 涨丝,测量精准。所有量程线性刻度。比较特别的是直流电压电源的测量与表笔的极性无关,咋用还有点不习惯。不足的是电阻档如果预先量程估计不足误差很大,而且慢,好在有数字表基本不用指针表量电阻。

网友:
不错,想看看内部图片

网友A:
表盘下面【+  -】是什么

网友B:
想看看内部和电路原理和常见的表不一样呢

网友:
功能满多的嘛

网友:
弄个全景啊

网友:
应该是扫描个三维立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盘下面【+  -】是什么

那个是付表,调平衡(调零)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电阻档表笔开路时,表针在哪边?

指针在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内部和电路原理和常见的表不一样呢

内部图来了

网友:
内部工艺和一款德国无源表很像

网友:
线性刻度欧姆表,不错

网友D:
恕我口臭,没小日的讲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表盘下面【+  -】是什么

估计是测电压时指示表笔极性的。
【+】表明红笔处为正,【-】则红笔处为负。

网友:
这表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的飞利浦指针表,很有特色。

网友:
好表,交流频率高,修电视测灯丝供电电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测电压时指示表笔极性的。
【+】表明红笔处为正,【-】则红笔处为负。

那个也是表,指示平衡的(调0),中间红尖处为0.一般的有源表都有调0.尤其是正负电压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恕我口臭,没小日的讲究

给你看一块小日的,横河3223,有源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也是表,指示平衡的(调0),中间红尖处为0.一般的有源表都有调0.尤其是正负电压工作的。

谢谢搂主的回帖,学习了。
其实,搂主在12#楼的回帖及14#楼的表背图片中都已说明是电调0的。只是本人看到那“表”中有【+  ~  -】3个符号,就猜测也能指示被测电源极性。没用过此表,也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停在满度(100刻度)处还是过了满度处?

电阻档与电压档同用一条刻度线很特别,刻度是线性的。。同问,无限大电阻时候指针是否过了满度撞到了指针档了。

楼主:
谢谢各位表友关注。发测量电阻图  ,1,测量1K电阻压线非常准照片是因为拍照角度问题,2表笔短路   ,3表笔开路。

网友:
以前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不清是谁的表了,也是外国的,貌似也是飞利浦的?其电阻档开路时貌似整好在满度档(不超出太多),也即 ...

国内有一种数字指针双显的表,欧姆档也是线性的,表笔开路的时候也是不打表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