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试听FM矿石机的有趣事

楼主(2018-10-19):
        每年过了国庆节,大东北的天气就逐渐开始变凉了,眼下多数树木的叶子已开始变黄、脱落。
        昨日午后,去公园散步,顺手带上了矿石机,溜达了一个小时后,找些僻静处试听了一下带去的FM矿机,发现点有趣现象。这台矿石机早些日子发过矿坛上,线路还是早先自己熟悉的3DQ线路,长拉杆天线1.8米,拉杆天线与焊接在调谐线圈定片接头处的“加感线圈”弱偶合,没直接焊接在一起。拉杆天线全部拉出,配合助听器舌簧耳塞,整个公园(距本地FM发射塔4公里)范围内都可以清晰收到本地FM广播信号,但有信号处不是连续的,移动中收听声音是断断续续。找到一个信号好的地方,调整天线水平位指向,配合可变旋钮调节使耳机中声音最大,再试着移动收听位置时,信号马上变的不好,可以满意收听的范围大概只在两步的直径内,继续走上三、四步,信号又变得好起来,加上矿石机举高也可以增大声音,这样收听时就得胳膊一会儿举起一会儿放下,前、后、左右还得不时迈几步,所以外人看到的景象是:公园僻静处草坪上,一个老头,一身运动装,手里举个“大哥大”,耳朵上一个耳机,在公园里“手足舞蹈”,一伙人以为老头在听收音机,跟着收音机里乐曲在跳舞,另一伙人觉得这老头神经可能有问题,这年头还拿大哥大。
        顺便求问坛上各位大师,FM广播信号为什么是这样的?用大环室外听中波矿石机可不是这样的,甚至把大环机放在移动的汽车里收听信号也是连续的。为什么?

网友A:
玩调频矿石收音机是一种新的乐趣!祝楼主玩的开心快乐!

网友B:
FM比AM难度要大些,能成功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调频矿石收音机是一种新的乐趣!祝楼主玩的开心快乐!

感谢星版关注并加分鼓励! FM矿石机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架设天地线,室外玩非常方便,当然了得离发射塔别太远,10公里之内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各种障碍物的反射引起信号强弱的缘故吧?矿石机是直放式的,没有AGC等电路,车机为了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 ...

谢谢关注! 我指的是大环矿石收音机放在移动的汽车内收听,俺曾开车做过实验,距离中波发射塔10公里为半径范围内可以用大环矿石机在移动的汽车内清晰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比AM难度要大些,能成功就很不错了

玩FM矿石机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距离发射塔得近,二是制作的LC谐振范围一定得在88-108MHZ之内。

网友D:
    FM的波长短,λ╱4只有一米多(波峰到波谷),所以在移动中接收,信号幅度、相位变化比较大,也正是由于波长短,各种反射叠加也使信号变化很大。
    中波的波长有几百米,移动和反射对信号的影响就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FM的波长短,λ╱4只有一米多(波峰到波谷),所以在移动中接收,信号幅度、相位变化比较大,也正是由 ...

哦!是这样,谢谢60版的讲解。

网友E:
哈哈,楼主真幽默。
FM矿机确实是这样。有时候你站在间隔1米的不同位置会收到不同的电台。连身体的姿势也会有影响。
而且,每次在固定的位置都会收到固定的电台。下次你直奔那个位置,信号肯定还在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楼主真幽默。
FM矿机确实是这样。有时候你站在间隔1米的不同位置会收到不同的电台。连身体的姿势也 ...

哈哈!知音知音啊! 若是同城就好了,可以经常一起户外玩玩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比AM难度要大些,能成功就很不错了

某种意义上讲FM矿石机可能更方便些,起码省去了天地线的折腾,在距离发射塔很近的地方,玩FM矿石机其实比AM矿石机更简单、容易。

网友(2018-11-21):
真佩服你有时间到处跑着矿石机,FM的话我做了个芯片机。也是每天抱着听,立体声重低音自动搜台的。

网友:
这盒子那买的?

网友F:
做FM矿机比AM难度要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FM矿机比AM难度要大吧

难度不大,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LC谐振频率必须在88-108MHZ范围,二是试听地点距离FM发射塔必须近(几公里之内),由于不用架设天地线,比玩AM矿机更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度不大,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LC谐振频率必须在88-108MHZ范围,二是试听地点距离FM发射塔必须近(几公 ...

我听雷石师傅说FM矿机调谐范围很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听雷石师傅说FM矿机调谐范围很窄的

可以通过小电容、小电感的配合及使用减速旋钮来解决。

网友:
矿机对我这么个小白来说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