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15寸液晶的修复

楼主(2018-10-19):
捡了台坏的浪潮15寸老液晶,加电显示器绿灯一直在闪,拆机发现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鼓包了好几个,焊下换新  ,焊下的电容用电容表测试,标称1000微的只有100微左右了  。重新加电,故障仍旧存在,还是开不了机,仔细听电源板有答答答的响声,发现是变压器发出的,怀疑是变压器跳火,测试了初级和次级现场电阻,在正常范围,上网查了资料,说液晶开关板变压器不容易损坏,怀疑次级3个降压电感虚焊,全部重新焊了,还是不行。没辙,继续检查,用万用表将PWM周边的原件测试了遍,发现电路板焊接面一贴片7.5V稳压二级管击穿  。这管损坏外观不容易开出,焊下才发现背面已经鼓包了  。手头没有贴片稳压管,找了个1W玻璃封装7.5V稳压管替换  。焊上开机测试,电源灯不在闪烁了,变成无信号的橙色,接上电脑开机,出现开机画面  。哈哈,手头有多了件能用的废品

网友:
有从垃圾堆拯救出一台有用之物,劳苦功高

网友A:
我有台液晶显示器 用半小时后就会黑屏,关机一会又可以用,拆开来看电容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液晶显示器 用半小时后就会黑屏,关机一会又可以用,拆开来看电容没有鼓包

估计是哪个器件的温度特性不好导致的,,,,拆开开机,有画面的的时候,用热吹风吹电路板,吹到哪个地方故障出现,那里就是故障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液晶显示器 用半小时后就会黑屏,关机一会又可以用,拆开来看电容没有鼓包

看看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先把高压部分补焊

网友(2019-01-23):
改天请教个浪潮显示器的问题,谢谢

网友B:
您好,我想求教我的浪潮显示器也出现了绿色指示灯闪烁的现象,能否帮我分析下是哪里坏了吗?电容我换过两个鼓包的,其他地方没有明显坏的痕迹,图片是我维修过程短路时候的图片,故障找到了但还没焊接短路问题。大师有空帮我解答下浪潮显示器绿色指示灯间歇闪烁屏幕黑屏无果,显示器为浪潮L195WA-I 电源板号为KB-5150 CEM-1,谢谢 电路板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液晶显示器 用半小时后就会黑屏,关机一会又可以用,拆开来看电容没有鼓包

这种情况可能是有虚焊,把发热元件的管脚或者所有元件重新焊一下吧;

楼主(2019-03-20):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求教我的浪潮显示器也出现了绿色指示灯闪烁的现象,能否帮我分析下是哪里坏了吗?电容我换过两个 ...

矿友你好,那个黑色的是整流桥堆,那个输入2A 250V是保险管。可以仔细检查下输出电路的几个电解电容,没有鼓包不一定没问题,我有个电容测试仪,可以测电容,比较容易发现坏电容。另外电路板另外一面的板上零件也仔细查查。我也是初学者,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是有虚焊,把发热元件的管脚或者所有元件重新焊一下吧;

谢谢大事解答,回头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友你好,那个黑色的是整流桥堆,那个输入2A 250V是保险管。可以仔细检查下输出电路的几个电解电容,没 ...

谢谢大事解答,的确是电容问题,开始换完电容开机还是黑屏,后来放了一会屏幕就亮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