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关于场效应管的事

楼主(2018-10-19):
记得老书上说场效应管制造工艺比较简单,价钱比晶体管便宜,但上某宝查了一下,没查到几分钱一只的场效应管啊(To-92),学习的热情一下子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网友:
几分钱的是mos管,JFET不止吧

楼主:
近一年没上来了,向各位坛友问好。

楼主:
查到通用型的2SK30A,都要三毛钱左右,和90XX价格不是同一个量级的啊。

网友A:
做出来能工作的场效应管是一回事,做出性能优良的又是另一会事。
不用说BJT或FET,就是一个小小的二极管,不同的工艺和参数优化,都能做出十种以上的二极管

网友:
老书太嫩(指当时的新技术方面),不可尽信!

网友B:
量和价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量很多程度上决定价的高低。
三极管成熟早,被大量应用,故而生产量非常之大。
场管相对较晚,被熟练掌握的用户群相对少,非用场管的使用场合更罕见。所以使用量很少,生产批量就更少了,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生产的厂家也少,市场竞争不大,流通环节也一样,市场容量小价格自然就低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能工作的场效应管是一回事,做出性能优良的又是另一会事。
不用说BJT或FET,就是一个小小的二极管, ...

现在场管的种类多如牛毛,困难选择症发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和价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量很多程度上决定价的高低。
三极管成熟早,被大量应用,故而生产量非常之大。 ...

似乎功放中用到场管也不太多。
我只发现开关电路中用得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功放中用到场管也不太多。
我只发现开关电路中用得比较多。

和三极管相比,用的数量差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场管的种类多如牛毛,困难选择症发作。

首先确定需要的大类:音频,还是射频?小信号,还是功率管?
以及不同的FET类型:JFET,PMOS,NMOS,DGMOS?还有耗尽型NMOS,比如2SK544
你前面提到的2SK30A,基本上是最普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似乎功放中用到场管也不太多。
我只发现开关电路中用得比较多。

功率MOS管,导通电阻非常低,特别适合于功率开关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需要的大类:音频,还是射频?小信号,还是功率管?
以及不同的FET类型:JFET,PMOS,NMOS,DGM ...

就是想查查最普通,最通用的,To-92封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查查最普通,最通用的,To-92封装的。

想找到价格比普通三极管低或很接近的几乎是奢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查查最普通,最通用的,To-92封装的。

给你摘录些:
2SK30A
2SK117
2SK170
2SK427
2SK715
MPF106
2N3821 2N3822
2N4338/2N4339/2N4340/2N4341

2SK161
2SK168
2SK192A
2SK210
2N3819
2N3823
2N4416
2N5245
2N5484
2N5485/2N5486
BF244
BF245
BF246 BF247
BF510 BF511 BF512 BF513
J308/309/310
MPF102

2N7000 2N7002
BS107/BS108/BS170

2SK241
2SK302
2SK544

不敢保证全是直插哦

网友:
没有几分钱一只的场效应管!
不要把这种理由当成不想学的借口!
以前一个三极管要几元钱,老辈们要省吃俭用几天个把月的,不照样也学得不亦乐乎

网友:
二师兄好,场管用量小,流通成本要高一些,我们这里市场上2SK30A要卖到一块多,并且只有一两家有货,费了些口舌才75元买到100颗,0栅压4毫安左右,网上几毛钱的也买过,0栅压仅0.4-0.5毫安,都不知道怎么用,贪便宜误事

网友:
过去一把青菜5分钱的时候,一只晶体管至少3-5元,现在一斤青菜3-5元的时候,一只场管材0.3元,太便宜了。

网友:
小功率场效应管的价格,相比小功率的双极性管,确实贵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一年没上来了,向各位坛友问好。

呵呵!去女儿国了吧,乐不思蜀了!

网友C:
2n7000还是很平宜的,做高放低放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摘录些:
2SK30A
2SK117

谢谢。
居然有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02、2N7002在坛上买过0.02元一只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744 ...

基本不怎么关注本坛的交易区。

楼主:
谢谢以上兄弟提供的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n7000还是很平宜的,做高放低放都很好。

上某宝查了了一下,最便宜的就是这个了。

网友:
这是误导吧!三极管几分到1、2块到十几块的都有,场管最便宜也要1-2/支

网友E:
场效应管的类型分多种,和双极型的三极管不大一样。
平常说的三极管(双极型),B-E之间是二极管特性,放大电路中用偏压大约 0.6V~0.7V,放大系数目前常见小管子在一百到五百之间。重要的一点是三极管的gm(跨导)和集电极电流成正比,不同型号管子都符合同样的关系,所以许多小功率低频电路随便换三极管都一样工作。所以有“通用”管子一说。
但是场效应管有结型和绝缘栅型,后者又分耗尽型和增强型,这几类的偏置方式就不一样。然后同样的漏极电流下gm的特性不同型号差异很大,还有开启电压、导通电阻等参数差异也很大。于是就没有一个场效应管是“通用”的说法。哪怕是TO-92的小管子,也不能随便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场效应管的类型分多种,和双极型的三极管不大一样。
平常说的三极管(双极型),B-E之间是二极管特性,放大 ...

相对通用就行了,主要就是不贵而且学习使用,坏了也不可惜的那种。

网友:
书上说场效应管制造工艺比较简单,应该是指生产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和价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量很多程度上决定价的高低。
三极管成熟早,被大量应用,故而生产量非常之大。 ...

Q大啊,某宝下单买了100只2N7000了,试帮我设计一个简单点的电路来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居然有这么多,,,,,,,

把封装扩展到smd吧,天地更宽,新型号的管子基本都是sm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封装扩展到smd吧,天地更宽,新型号的管子基本都是smd的

天下全是路,反而不知怎么走了。
手工玩玩,直插件就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Q大啊,某宝下单买了100只2N7000了,试帮我设计一个简单点的电路来玩玩??

看你想玩什么了,这管子主要用作开关,低频放大也可以用,高中频应用的效果怎样未知(也未见过这样的实际应用电路),有兴趣也也可以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到通用型的2SK30A,都要三毛钱左右,和90XX价格不是同一个量级的啊。

在我省的电子市场里,我问了许许多商家,几乎已经买不到2SK30A场管了,不要说3角一只,就是3元一只也是买不到了啊。现在的趋向是你生产这个,我也生产这个,MOS管好做,你生产MOS管,我也生产MOS管,一阵风。2SK30A是结型场管,好象现在已经没有生产结型场管的厂家了,更有收藏家和奸商把握这个时机,把早期的商品低价(3角一只)囤积起来,居为奇货,三元一只也不肯出售。其他管子也同样,2SC2073,2SA940,等等管子,过去都很便宜,是普通又普通的管子,质量好的现在都要3元以上一只才能买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我省的电子市场里,我问了许许多商家,几乎已经买不到2SK30A场管了,不要说3角一只,就是3元一只也是买 ...

还有这事?我98年买了些K30A,也是几毛钱买的.那我先藏藏

网友:
引用 网友G:
JFET的使用范围远不如双极型晶体管广泛,自然也就造成了生产量下降甚至老型号的停产,价格贵也就容易理解了 ...

主要是稍微高级一点的机器都有音频输入插孔,都有高低音音调电位器。装这样的分立元件机器都要求有输入阻抗高的晶体管组成的一级,且MOS管又最容易损坏,对装这些机器非常不利,另外如果用两只双极型普通晶体管当高输入阻抗管来用会使线路复杂和增加成本,所以首选应该是结型场效应管。这就造成了结型场管价格的上升和断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玩什么了,这管子主要用作开关,低频放大也可以用,高中频应用的效果怎样未知(也未见过这样的实际 ...

先设计一个低频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设计一个低频的吧。

低频的什么?给出具体要求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
有场管我也玩不好。一个2SK241GR的FM高放都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的什么?给出具体要求看看是否可以

低频功放?前置?
我对场效应管功能没什么概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频功放?前置?
我对场效应管功能没什么概念。

2N7000功率不大,开启电压比较高,与其相对应的P沟道管难寻。所以做功放不合适,要用的话只可能考虑替代其中的某些三极管。
前置的话可以,但设计前也需要定出期望的性能指标才可以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N7000功率不大,开启电压比较高,与其相对应的P沟道管难寻。所以做功放不合适,要用的话只可能考虑替代 ...

我应为做中放很合适,这等跨导很高的,开启电压阧峭,AGC易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应为做中放很合适,这等跨导很高的,开启电压阧峭,AGC易控。

可以尝试,担心的是其输入电容比较大——典型20p,最大50p。且其输入电容也许会受工作点影响而造成对谐振频率的影响。再者,其在中频频率下的跨导有多大也未知。所以没有尝试过不敢预见效果如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功率MOS管,导通电阻非常低,特别适合于功率开关电路中

错误的,三极管饱和导通后的内阻比场效应管低。IGBT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两者优点的组和)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错误的,三极管饱和导通后的内阻比场效应管低。IGBT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两者优点的组和)

但晶体管输入阻抗低,特别是大功率,很难驱动的,场管没这个问题,所以在大功率下还是场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