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款耳放的线路图

楼主(2018-10-19):
想做个简单点的耳放玩玩  找了个图纸  不确定对不对  ,仿真的时候放大的波形很低,几乎和输入波形一样,麻烦懂得师傅给看看,有没有好的图给推荐一个呀,单电源12V.

楼主:
我为什么发不了图片了呢?点图片没有反应

网友:
两级源极达林顿输出,相当于射随器。

网友:
源极跟随器,电压放大倍数小于1而接近于1。根本就不可能放大!

网友:
正如五楼所说,耳放用线性稳压是必须的,进线严格抗干扰网络。要耳放好,电源成本占总成本大一半

网友A:
J FET加偏置上电不烧管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J FET加偏置上电不烧管子吗

咋会烧?源极电阻有2k呢!

网友:
这电路是搅笑的吗?  没电压增益,瞎增大电流推耳机。

网友:
跟随器,没有电压增益是对的。 有电流驱动能力,肯定能推响。 就是没有用负反馈来减小非线性的影响,不知声音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