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读卡器能读CF硬盘吗

楼主(2018-10-19):
问了几个商家,都说不能。为啥呢,理论上一样的接口,应该可以啊。

网友A:
可以的,我用读卡器+CF微硬盘当移动硬盘用过。告诉你不行可能是担心不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用读卡器+CF微硬盘当移动硬盘用过。告诉你不行可能是担心不稳定吧。

多买了一个CF微硬盘
也不想退了,就想买个读卡器,您用的哪一款。

网友:
好多年前的事了,淘宝上选了一个最便宜的,记得是透明塑料的壳子,一摔就会破的那种,硬盘是6G的。

网友:
确定接口一样 应该可以 先借个读卡器试试

网友:
应该可以的,电流不大

网友B:
一般的微硬盘也都比较厚,商家可能担心塞不进读卡器吧,我就有张cf微硬盘,cf卡读卡器得把壳子拔了才能插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微硬盘也都比较厚,商家可能担心塞不进读卡器吧,我就有张cf微硬盘,cf卡读卡器得把壳子拔了才能插上 ...

这个解释应该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