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pogee bigben 专业时钟

楼主(2018-10-19):
美国录音室专业时钟apogee bigben,可以有效的降低数字信号的时基误差,降低信号损耗,提高回放音质。关于此时钟的用途很多,既可以用于pchifi,也可以用于传统转盘解码组合,有了它,必将使你的音响系统如虎添翼!

网友:
专业设备,好品相。

楼主:
著名的大笨钟,具体功能有三种:
第一是时钟同步。 比如你有一个带时钟口的声卡或者数字界面,和一个带时钟口的解码器,那么大本钟就能让三个设备实现时钟同步。同步之后大本钟的高精度时钟将会最大限度减少JETTER抖动。
第二个功能是JETTER整形。在不做同步情况下,大本钟也可以直接连声卡或者数字界面的数字口。AES和同轴都支持。此时发挥的作用就是降低数字信号中的JETTER。
第三个功能是转换。  可以自由把各种信号转换。比如AES转同轴就可以实现阻抗转换器的作用,直接无障碍转换。也不用担心阻抗不匹配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