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好用的焊接用放大镜推荐呢

楼主(2018-10-19):
眼睛花了,大家有没有好用的焊接用放大镜推荐呢,近期计划做几个板子。上次修电视,0402电阻焊接很费劲。

网友:
楼上回复不少了,有必要梳理一下。用放大镜由于倍数和物距问题,焊接04的贴片元件还是困难一点,手术放大镜倍数也仅二、三倍,还是小了点,焊04的贴片,放大倍数最好达到10才好。至于电子放大镜(或叫电子显微镜),好的也不便宜,楼上说的那个4吋显示屏的恐怕清晰度要差了,而且电子的通常是一个物镜,是平面图像,没有立体感,不如双物镜的体视显微镜好用。下边说体视显微镜,楼上有人提出贵的问题,其实也有便宜的,看到有卖一百多元的儿童用的,即使这个也比放大镜要强太多了,建议买倍数低的,倍数高的视场小。当然,这种儿童用的也有缺点,物距小一点,七厘米的样子,也不能加附加物镜增大物距了。增加点预算,四百多元可以买到固定倍率的体视镜,再加点,八百多可以买到连续变倍的了。还可以考虑买二手的,那就便宜多了。

网友:
我买的是0805的自恢复保险电阻,显示屏原装的那个保险电阻是0603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单位有个台灯放大镜,试了下还是看不太清楚

用老光眼镜就能解决问题。

我自己目前有100-300度的全系列老光镜,平时看电脑用100或者150的,看书看手机用200度的,看略微精细的东西就戴250或者300度的,如果焊接MiroUSB接头、焊接0803贴片元件等精细活,就用300度和250度的重合起来带,相当于550度的眼睛了,一般很精细的东西都能看到。

看淘宝上,最高的老光镜400度,哪天再准备再买一个400的,备用

刚刚修我的笔记本显示屏(黑屏),就戴300度和250度的双眼镜,焊上了一个0803的保险电阻,修复了它。

网友:
去买个修表用的放大镜,直接戴在眼框上的。

网友:
用的是台式的那种带放大镜的工作台

网友B:
也想找过。唉。40多就老花了。完了。到60退休了不能玩电子了。

网友:
买个体视显微镜吧,7--45倍够用了

网友:
还是体式显微镜好用。

楼主:
昨天单位有个台灯放大镜,试了下还是看不太清楚

网友:
这个东西对玩贴片元件是不行的。

网友:
还是 体视显微镜 最好。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下看看

网友:
没退休的时候,我在单位用的是双目立体显微镜,太方便了,退休以后在家用放大镜,不好用,差别太大了。

网友:
我有体视镜,纯光学的,好多年前的老机子,没有照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想找过。唉。40多就老花了。完了。到60退休了不能玩电子了。

我是52岁花的眼~~!都说是原来视力越好,花眼就越早~~!是这样吗?

网友:
搜索 头戴放大镜 7号电池不经用 灯不够亮 我自己改了手机锂电池 1wled灯. 还行.我眼睛算好了.但现在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小 基本贴片.手机零件比0402还小....没有办法.
体显一般普通电路板维修不一定好用.我的还是高级货有0.7倍增距镜的.有足够行程空间动烙铁等工具.随便一动电路板焦距就不对.又要调.精密维修比如手机.电视屏幕面板cof维修.放大很多倍的可以.可能是我的体显不好.很少用.

网友:
我今年也是52了,带150度老花,焊接东西时就带修表用的5倍放大镜,蛮清晰的,不过带修表用的放大镜有个弱点,焊接时离焊点太近,松香烟和焊油烟容易呼吸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老光眼镜就能解决问题。

我自己目前有100-300度的全系列老光镜,平时看电脑用100或者150的,看书看 ...

0805还是0603?

网友:
放大镜能用的也就二、三倍,倍数再高距离太近没法焊了。0402元件只有1毫米长,眼睛不花也不好焊,放大镜不好使,建议还是用体视显微镜,加0.5倍附加物镜后,镜头与板子距离可以达到160毫米,有足够的空间下电烙铁。

网友:
可以买电子放大镜,60-100倍的,也不贵

网友:
除了体式显微镜,没有第二选择。

网友:
我也同问这个问题。体视显微镜怎么选?请具体指教。谢谢。

网友:
体视镜太贵了!不合适我们这些穷人使用!
最近上网查了一下,有一种4寸屏幕的电子放大镜。看介绍不错!不知坛中是否有人用过?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
遇到贴片元件基本放弃.

网友:
我也同问这个问题,除了体式显微镜,没有第二选择吗??

网友C:
买个医用手术放大镜最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医用手术放大镜最合用.

有适合戴眼镜的吗?我近视眼,本来就戴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适合戴眼镜的吗?我近视眼,本来就戴眼镜。

这种放大镜是可以调节屈光度的, 摘了眼镜也能看清.
当然手术时不仅要看清手术部位, 还需要跟助手交流, 因此这种放大镜的出瞳距离设计得很大, 佩戴眼镜没有任何问题.
有些手术放大镜直接用普通眼镜框作为支架的, 选择合适屈光度的镜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60就玩电子管了

那是学小鸡走路倒退啊!

网友:
老话讲:“四十三过眼关”。我就是五十岁眼才花的,平时焊接戴100度的老花镜就行,如焊接贴片或看IC上的激光刻字等,还得借助放大镜。去旧货场拆背投里投影管的凸透镜镜片作放大镜用,真不错!

网友:
得益于我的一只眼睛高度近视,在我这个年龄,仍然可以把眼睛凑到离电路板10厘米以内,清晰地观看和操作0402封装的阻容件,以及管脚间距0.25mm,管脚粗细0.25mm的QFN封装的芯片。
我的同事,和我年龄差不多,不近视,眼睛得离电路板30厘米以上才行,已经看不见这些元件的管脚了。
不过,我打算在合适的时机买个带大显示器的体视显微镜了。毕竟用这个看会轻松很多。

网友:
我都40了!焊0402太轻松了!不用放大镜和显微镜焊!

网友:
无线电对于45岁以上的真是考验眼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想找过。唉。40多就老花了。完了。到60退休了不能玩电子了。

那0.5间距的焊盘,眼好时也得用放大镜阿。我用的是20倍体视显微镜。干不干电子,主要是手稳,眼清。

网友:
看了前面的留言,我一冲动刚才买了个"20倍双目立体生物显微镜高清学生线路板手机维修检测焊接"  155.68元

网友:
拆一个报废的摄像头、里边有放大镜最好倍数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老光眼镜就能解决问题。

我自己目前有100-300度的全系列老光镜,平时看电脑用100或者150的,看书看 ...

看来得多准备几个不同规格的老花镜

网友:
这个直接体视显微镜,修表都不是问题,二手的价格不贵。业余玩玩够了。

网友:
给电烙铁装个摄像头,用60吋的液晶电视。这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
我一般焊比较小的东西都是用网络摄像头连硬盘录像机在连显示器
买个500W的焦距长一点的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2018-12-18):
国产放大镜非常差,变形很大, 最好选用进口的,如德 美 台 日本的.拆机进口镜片DIY一个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