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晶体管fT测量电路

楼主(2018-10-19):
在网上下载的文章,文中对设计说明很详细,对减小测量误差作了很多考虑,感觉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仪表。
电路由27M正弦中频信号发生器,待测管及其偏置电路,高频毫伏表,电源四个模块组成。
测量的基本原理:三极管的特征频率fT也称作增益带宽积,即fT=βfo,也就是说,如果已知当前三极管的工作频率fo以及高频电流放大倍数,就可算出特征频率fT。使用石英晶振可得到准确的信号频率fo,关键问题在于测出电流放大倍数β。

网友(2025-02-26):
引用 楼主:
制作无线话筒之类的东西,用它会带来一些方便,可以筛选三极管,不会稀里糊涂的失败了。
我按这个电路制作 ...

我当年为了做无线话筒功率放大   收集了很多3DG12C一类的金封功率管

然后做这个电路进行筛选   结果如你所说     参差不齐

却在一堆的3DG12C中   发现一个特例   基本到了500M的频率

可惜现在没有成品仪器     而且成品管基本都很好买了

网友(2018-10-19):
普通的管FT没必要测,要测的都是要高FT值的,这个能行不。比如1G什么的。

网友:
fT=βfo,仅在β<=10时有效。楼主电路使用27MHz晶体,最高也就是测到fT=270MHz。

楼主:
制作无线话筒之类的东西,用它会带来一些方便,可以筛选三极管,不会稀里糊涂的失败了。
我按这个电路制作了一个,测量了手中的三极管,把心中的很多疑团解开了。国产元件,不同厂家差异很大,一般低于标准。实测S8050的ft频率在150MHz以下,根本不适合做调频发射管,不要心存幻想了。同是9014,p9014不足150MHz,而s9014可达到300Mhz。同是9018,c9018只有650Mhz,s9018可到800MHz。即使是同一批次的s9018,一致性也不好,有10%的偏差。测了国外产的拆机件2n3904,就是300Mhz,不缩水。
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一枚从收录机拆下保存了多年的9018,截止频率竟然只有40MHz。可能是在以前实验中使用不小心,导致性能下降了。

谈谈自己的体会,此电路用27MHz信号源,元件好找,布局简单,制作简单。
想准确测量1GHz以上的晶体管也不难,测量原理不变,把信号源改成100MHz以上,适当修改电路,精心制作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此电路是我在2007年设计的。那年,我买了一台SR8示波器,可以调试高频信号了,所以就设计了一个ft电路,用于分辨手上90系统三极管的高频特性。
当年,网购不发达,我在网上看到南京南科的网站,于是给他们汇款了800元,他们就寄给我一台示波器,这是我的第一台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是我在2007年设计的。那年,我买了一台SR8示波器,可以调试高频信号了,所以就设计了一个ft电路,用 ...

向你致敬!

楼主:
xjw01你真棒。没想到能在矿坛遇到你,幸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许老师真是让我倾佩!我储备了好几个优质空气可变电容,不知您何时会再设计新版本Q表?

这几年一直比较忙,较少玩电子。以后清闲的话,或许还会再设计。

网友(2025-02-27):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是我在2007年设计的。那年,我买了一台SR8示波器,可以调试高频信号了,所以就设计了一个ft电路,用 ...

高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