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atx机箱电源的纹波

楼主(2018-10-19):
电脑机箱的电源是否达标有一项纹波测试,请问各位,需要使用哪些设备才可以完成测量
了解的朋友详细讲一讲,测试条件怎么搭建。多谢

网友:
示波器或毫伏表

网友:
电脑机箱电源是开关电源,购买以及出厂说明书都没有纹波这一技术指标,90年代就开始攒电脑至今用过电源无数,手头还有各品牌不同功率电脑电源,此间从来没有涉及纹波指标,使用中也没发现电源干扰的现象。你是制造电源的吧,取得生产许可证是需要这个指标的。你看看
《电源纹波测试总结》https://wenku.baidu.com/view/f2fe7c156294dd88d1d26b29.html
《电源纹波的正确测量方法》http://www.51hei.com/bbs/dpj-47669-1.html

网友A:
我有个12V小主机,就是接上一个网上买的12V电源,就烧了。看来测下电源还是必要的。用示波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2V小主机,就是接上一个网上买的12V电源,就烧了。看来测下电源还是必要的。用示波器吧

任何电源到手都是要用表测量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