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开一个可控硅看一看内部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8-10-19):
查不到型号,可能是单向可控硅,电流估计在50A以上

砸开后的内部结构和外壳

有一个垫片

上面那个估计就是可控硅晶片

一个厚金属圈之间是一个触点,估计就是控制极的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英沙,硅胶都没有,靠啥降温?

估计靠厚金属块接触传热到外壳。

网友A:
石英沙,硅胶都没有,靠啥降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靠厚金属块接触传热到外壳。

造成这样,那年代,外科底座多都是紫铜制作,因其导热快!钢铝是后来的产品,塑封的是现代的产品。

网友B:
硅晶体 没见呢???

网友C:
暴力拆卸。老货又少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晶体 没见呢???

就是那个有圆圈的圆片,1毫米厚,前后镀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暴力拆卸。老货又少了一个。

坏的,短路了,发挥最后一点余热吧。原来用在煤矿机器上,在垃圾堆里捡的。

网友D:
按说有镀金或者金片的东西,这个没看见,现在用料不如以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说有镀金或者金片的东西,这个没看见,现在用料不如以前了。

晶体片前后镀银,没有镀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常见的3DD15之类的不一样。

这是大功率可控硅。电力设备上用的,不是弱电设备上用的。

网友:
我这里有好几家做电力可控硅的,1600V大电流的,好象是。我小时候捡到过好多个很大的铜壳的大家伙。。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的,短路了,发挥最后一点余热吧。原来用在煤矿机器上,在垃圾堆里捡的。

原来如此。那确实是发挥佘热

网友F:
这个叫水冷却单向可控硅,(两冷夹板压紧疏水冷却)电流在200A,耐压1500V左右。大多用于中频炉精铸设备上。

网友G:
边上有白硅胶的是可控硅晶体,底下应该垫一片银片的。再下边就是散热的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叫水冷却单向可控硅,(两冷夹板压紧疏水冷却)电流在200A,耐压1500V左右。大多用于中频炉精铸设备上 ...

谢谢科普,多学了一点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边上有白硅胶的是可控硅晶体,底下应该垫一片银片的。再下边就是散热的壳体。

是的,很正确。

网友H:
快速可控硅,这种外形都是大家伙。不知道外壳和芯片是怎么连接的,把那么大电流引出来?芯片没有烧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快速可控硅,这种外形都是大家伙。不知道外壳和芯片是怎么连接的,把那么大电流引出来?芯片没有烧的痕迹。 ...

谢谢提供了参考数据,晶片没有烧焦的痕迹,但已经击穿了短路了。

网友:
之前的工业级的产品,不知道现在的产品有没有偷工减料啊

网友:
怎么还清华的

网友(2018-12-04):
发辉余热,见识了。。。

网友:
这是大功率板式可控硅,散热需外加散热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快速可控硅,这种外形都是大家伙。不知道外壳和芯片是怎么连接的,把那么大电流引出来?芯片没有烧的痕迹。 ...

这种器件两侧需要用带有圆形紫铜凸台的压铸散热器压紧,靠压力紧密接触来导电和散热。

紧固这种散热器是个技术活。过紧或者压偏都会损坏可控硅晶片,松了又会接触不良和过热。

网友J:
把银刮下来打戒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银刮下来打戒指

银镀层太薄了,几乎刮不下来。

网友:
高精度  紫铜垫是导热的

网友K:
这种可控硅安装散热片力度是有技术要求的,松了容易引起内部接触不良,太紧了容易损坏内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可控硅安装散热片力度是有技术要求的,松了容易引起内部接触不良,太紧了容易损坏内部芯片。

学习了,原来认为压的越紧散热越好,以后使用要小心一点,都是贵重的东西,压坏了很可惜。

网友:
白色的是氧化铍陶瓷吗?

网友:
没看明白啊

网友L(2020-10-22):
引用 网友I:
这种器件两侧需要用带有圆形紫铜凸台的压铸散热器压紧,靠压力紧密接触来导电和散热。

紧固这种散热器 ...

中间那个接触圆片是不是还带环形的槽?好卡进圆片可控硅上的卡槽?
业余条件下不知用两块显卡带热管的散热器夹着外面想办法加两片电木然后用螺杆拧紧对接就行?

200A硅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中间那个接触圆片是不是还带环形的槽?好卡进圆片可控硅上的卡槽?
业余条件下不知用两块显卡带热管的 ...

没有槽,就是中间的凸圆跟可控硅的凹圆一样大,
高度比可控硅周围的槽高,这样柠紧时就不会压到它,
散热器的作用是导电和散热,主要够大,使用中不出现高温就可以,
两片㪚热器的绝缘,可以罗丝上加套,两边加绝缘垫钱就可以,
拧紧时要注意两个散热器的平衡,不要一边高一边低,
要不就会由面接触变成点接触,大电流时就会加速发热,
可控硅因为跟散热器接触面少,散热不良而引起高温,很快就烧坏了。

网友:
这是平板式可控硅,工作电流都比较大,不管水冷还是风冷,都是用散热片夹在中间,对散热片夹紧度有要求,松了容易接触不良,紧了容易损坏芯片。

网友:
这硅片在里面到底是直接放置在阳极金属上做为底板还是放置阴极金属上做底板?我想以其座落的那一极为主要散热面,用热管散热器,另一面随意用个小铝散热器压上,再外加一块厚电木压上固定。

网友(2020-12-13):
引用 网友I:
这种器件两侧需要用带有圆形紫铜凸台的压铸散热器压紧,靠压力紧密接触来导电和散热。

紧固这种散热器 ...

这才是正经路子呢,这种结构的至少200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