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座减震片作用

楼主(2018-10-19):
     我是刚入坛不久的小白,现有一问题想求各位前辈及高人指教:电子管座不装在减震片上,对机器影响有哪些?求各位高人指点.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真正意义的减震片是管座固定在一个小片片上,周围跟底盘连接的螺丝上要穿弹簧或者橡胶垫进行固定,避免底板的震动传给管子。
现在的所谓减震垫,实际上相当于大转小管座铁片。很少有人将此铁片跟底板是软连接。没有软连接就不防震,名不符实。

网友B:
输入级电子管如果有“麥克风”效应,其管座要加“減振”,如无就没必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意义的减震片是管座固定在一个小片片上,周围跟底盘连接的螺丝上要穿弹簧或者橡胶垫进行固定,避免底板 ...

谢谢jupeter兄的指教,知道减震片的使用要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级电子管如果有“麥克风”效应,其管座要加“減振”,如无就没必要加。

谢谢jiang兄的指教,学习了!

网友C:
现在的基本都是装饰作用了并没有减震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基本都是装饰作用了并没有减震的作用

谢谢火星兄指教,学习了!谢谢!

网友D:
输入级最好要用弹簧或者橡胶垫进行固定,并加屏蔽罩防干扰(麥克风效应)

网友E:
基本就是为了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级最好要用弹簧或者橡胶垫进行固定,并加屏蔽罩防干扰(麥克风效应)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就是为了好看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