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壳接地回路阻断器

楼主(2018-10-19):
浏览网站,看到国外烧友有用这玩意的,转过来共大家参考。
这玩意将机壳与市电插座过来的地线相连并隔离的玩意。
做胆机的都知道,为了安全,一般将机壳都与市电(三线)的PE线直接相连,可是我们知道那个黄绿地线连接了正栋楼甚至整个小区的家电外壳,然后入地。如果其中有几个家电漏电,都会在这跟地线上产生干扰脉冲。
这些干扰脉冲可能会通过地线串入机内,对电路形成不同程度的干扰。如果不接地线,那么我们做的机器万一外壳带电,保险丝不会暴,就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威胁人身安全。那么,当介入这个阻断器,效果就是微弱的脉冲并不能使其导通(双向门限电压是1.4V),也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阻断”作用。而当因为机内元件漏电使外壳带电时,它又及时导通使大电流流过保险丝,引起熔断,提示用家有漏电。
实际选用时二极管的额定电流要大于保险丝的熔断电流,例如选用10A的二极管或者全桥就满需要求。附上原文,供参考。
I isolated the AC safety ground, which is connected to the AC plug ground and the chassis, from signal ground using a "ground breaker" circuit.  This is an arrangement of series / anti-parallel diodes that presents a high impedance unless there is a voltage of more than two diode drops (about 1.4V) across them.  These diodes are large - they must be sized such that enough current can flow through them to cause the fuses to blow if there were to be a short between signal ground and the AC line.

网友:
并没有必要吧,很多地线干扰的峰值都超过1.4V了,另外这里提到的10A往上的二极管结电容也足够使得高频噪音漏过去,二级管的非线性还会导致高次谐波,反而成了某种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