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这个功放里的东西怎么做调节电源

楼主(2018-10-19):
麻烦各位师傅谢谢
看看这个功放里的变压器怎么制作可调(电压电流)电源0v开始
          除了功放里的东西还需要什么
本人小白,基本不懂现在只会简单的用数字万用表和简单的焊接。

网友A:
小白的话,卖掉换可调电源,稍微知道点,环变取下整流滤波一起,x宝买可调板(最好恒流恒压)和表头,组装一起就OK 。

网友:
环变、机壳、电流表都可以用,然后网上买块降压电源,很好用的。。。

网友B:
X宝上搜“黑武士”,功放内保留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然后按黑武士的说明书操作。

另外,谦虚一下也就罢了,不要自己定义自己是小白。那样只能永远做伸手党。

网友C:
环变:最好做抽头,加绕线圈,
功率管,二极管,电流表,如果有运放也可以用,开关,风扇,散热器,等很多件可以利用,几乎一个稳压电源的零件大部分可以在功放里找到,我的第一台多功能稳压电源就是拆了一台功放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变:最好做抽头,加绕线圈,
功率管,二极管,电流表,如果有运放也可以用,开关,风扇,散热器,等很多件可以利用 ...

你好!能告诉我具体怎么做多功能稳压电源吗
最好有个图,都需要那个零件,麻烦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的话,卖掉换可调电源,稍微知道点,环变取下整流滤波一起,x宝买可调板(最好恒流恒压)和表头,组装 ...

谢谢,能说下具体那个连接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上搜“黑武士”,功放内保留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然后按黑武士的说明书操作。

另外,谦虚一下也就 ...

真的是小白哟,现在这不学习呢,所以才求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告诉我具体怎么做多功能稳压电源吗
最好有个图,都需要那个零件,麻烦了谢谢

如果没有基础,最好还是买套件组装,从中学习下别人的设计思路,要想做线性稳压电源你的变压器还需要加抽头,不然耗电太大,功率管受不了,也费电,稳压电源的电路图坛子里不少,你也可以先从LM317或者LT1083之类的集成电路稳压电源学习简单些

网友:
2楼3楼说的是个方法,如果需要电源就这么办,若想玩玩练练手就找个成功电路练一下

网友:
环牛输出41V高了点,整流滤波奖大于50V,一般317等承受不了。最好重绕。

网友:
这个真心不行,差好多东西,还是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