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坏了一个30v维修电源 哪位坛友指点一下怎样修理

楼主(2018-10-20):
今天搞坏了一个30v维修电源 哪位坛友指点一下怎样修理  情况是我想使用维修电源 冲12a电瓶车电池。 接上以后 啪的一下 打了一下火 , 维修电源就没有电压输出了。哪位坛友指点一下怎样修理吗 ,万分感谢。

网友:
检查推动管是否正常。这个电源最大3A电流你冲电瓶没有限流肯定不行。

网友A:
这电源本身是恒流(限流)的.

是不是接反了,把保护二极击穿了,可能短路?  看你的CC恒流灯在亮,调节电流的话,电流显示有变化吗?

看你的PCB,与以前的一个电路板非常像,你可以参照一下. 主要查输出回路,控制部分可以先不管.

PCB顶视

PCB顶视

PCB电路图

PCB电路图

网友A:
保护二极管是接在输出接线柱上, 不在主PC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二极管是接在输出接线柱上, 不在主PCB上.

谢谢 我拆开看看 我在板子上面找了一早上没有找到

网友:
查查推动管是不是好的。再看看接线柱下面的铜箔是不是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本身是恒流(限流)的.

是不是接反了,把保护二极击穿了,可能短路?  看你的CC恒流灯在亮,调节电流的 ...

谢谢你无私贡献。我也坏了一台。

网友:
量一下那两个5WR18电阻两端电压多少,应该是输出短路恒流了

楼主:
是接线柱附近的5408二极管击穿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输出端并联了个防反接的二极管,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烧掉短路了。

网友B:
是不是接电池时正负极接反了?看图片是在恒流状态,调节cc或cv电位器看会不会转cv灯。没变化可能是运放坏,也可能正负极接反,调节管击穿,正负防反接二极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电池时正负极接反了?看图片是在恒流状态,调节cc或cv电位器看会不会转cv灯。没变化可能是运放坏, ...

那是烧坏以后的照片

网友C:
我的一台跟图一样线路的修好了。现在最高电压只能调到27伏。整流电容两端电压有45V。还有哪个地方出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台跟图一样线路的修好了。现在最高电压只能调到27伏。整流电容两端电压有45V。还有哪个地方出错。

调节VR104,是可以小范围调节输出电压. 如果调节VR104也到不了30V. 可以挑开R117,串入一个电阻1k, 调节VR104,使输出在30V.如果电压高了,可以减小这个电阻,电压不够,可以增加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VR104,是可以小范围调节输出电压. 如果调节VR104也到不了30V. 可以挑开R117,串入一个电阻1k, 调节VR1 ...

谢谢师傅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VR104,是可以小范围调节输出电压. 如果调节VR104也到不了30V. 可以挑开R117,串入一个电阻1k, 调节VR1 ...

是减小R117阻值不是串入一个1k阻值。我在R11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调节VR104,是可以小范围调节输出电压. 如果调节VR104也到不了30V. 可以挑开R117,串入一个电阻1k, 调节VR1 ...

是减小R117阻值不是串入一个1k阻值。我在R117并上一个阻值22k刚刚可调到31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减小R117阻值不是串入一个1k阻值。我在R117并上一个阻值22k刚刚可调到31伏

是我搞反了, 参考电位是输出+, 所以分压电阻上臂是取样电压.

应该是挑开R118,串入电阻. 当然R117并上一个大电阻也行,并上的电阻如果是R117的10倍,相当于R117约减小10%

网友:
记号下,我的也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