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坏了一个30v维修电源 哪位坛友指点一下怎样修理

楼主(2018-10-20):
今天搞坏了一个30v维修电源 哪位坛友指点一下怎样修理  情况是我想使用维修电源 冲12a电瓶车电池。 接上以后 啪的一下 打了一下火 , 维修电源就没有电压输出了。哪位坛友指点一下怎样修理吗 ,万分感谢。

对不起发重了

网友A:
恒压的电源充电池开始电压从电池测出的电压慢慢向上调,时刻监视电流变化,电压旋钮有问题的一试就烧
保险管与功率输出管处找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压的电源充电池开始电压从电池测出的电压慢慢向上调,时刻监视电流变化,电压旋钮有问题的一试就烧
保险管 ...

谢谢朋友的回复 我看看

楼主:
现在交流有电 整流桥没有坏

网友:
能正常显示不

网友B:
你检查一下输出+—端子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了是端子后面有一个保护二极管击穿了,换了就好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外加电瓶极性接反了造成的。

楼主:
能显示就是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一下输出+—端子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了是端子后面有一个保护二极管击穿了,换了就好了!
这种情况 ...

短路了  二极管在什么位置  找了一早上 没有找到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了  二极管在什么位置  找了一早上 没有找到  谢谢

顺着端子线查找,我曾经修理一个电源,二极管就在输出端子后面!

网友:
看图片cc灯亮,很可能是楼上说的反接二极管击穿或输出端子滤波电容击穿,这两个原件大部分都接在端子上,你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回复  问题找到了  就是输出端子上面的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回复  问题找到了  就是输出端子上面的二极管击穿了。

那个二极管要求电流3安以上,另外安装极性不要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二极管要求电流3安以上,另外安装极性不要搞错!

谢谢 没有3a的二极管   临时使用
2a的代替

网友:
我也干 过这样的事。

网友:
电瓶正负和电源正负接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