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交流电压下单向可控硅如何调流?

楼主(2018-10-20):
电路图是一台单向可控硅充电机里面的,接上电瓶充电时的电流约为4A左右,瞬间可以到6A,改R3 R4的值,输出电流改变非常的小,基本等于没有改一样,请教如何改动才能调电流呢?最好能改到用电位器无极调节电流,查了资料,要用BT33?低交流电压下是否可行?

网友A:
单向可控硅可控整流,你可以用纸画半波图形,然后画导通点,会发现最小导通时间,用简易移相是做不到的。只能用窄脉冲移到后半部来达到。
就你图纸来看,触发振荡移相电路没画出来;在Q1的前面。
在哪里找移相电路。

网友:
正确的脉宽幅度与调制频率很重要~在示波器监测脉冲条件下调试。

网友B:
另加一个小变压器次级的半波作调整同步点

网友:
斩波的跟那两个电阻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电路怎样改都不会好用----SCR输出的都是间断的脉冲---电池就是这样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可控硅可控整流,你可以用纸画半波图形,然后画导通点,会发现最小导通时间,用简易移相是做不到的。只 ...

Q1前面只有一个与非门控制,怎么看都没有过零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加一个小变压器次级的半波作调整同步点

怎么加呢,有没有具体的电路?

网友:
用 DB3 双向触发二极管,触发电压在30V左右,触发用的小变压器交流220V转12V,12V输出串个电阻再接12V转220V提高到220V的隔离状态,因为220V转220V的5W变压器可能要订制

参照石英管的电暖炉的双向触发可控硅控制方法,里面用的就是双向触发二极管触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前面只有一个与非门控制,怎么看都没有过零控制的。

与非门本身就可以组成触发器啊!
请百度与非门组成的触发器。

网友:
直流可控硅不能调。串电阻

网友:
应该从变压器副边取得同步电压,一般就是全波整流然后用稳压管,触发一般就是用单结晶体管BT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非门本身就可以组成触发器啊!
请百度与非门组成的触发器。

又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前面是两个与非门构成的振荡器,频率为100HZ,输出方波,改变频率可以改变电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前面是两个与非门构成的振荡器,频率为100HZ,输出方波,改变频率可以改变电流吧?

移相改变输出电压。不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