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300B单端机与KT90单端机声音对比情况

楼主(2018-10-20):
     我去年自装了一台:6N9P 做前级推 6N8P (SRRP) 推300B 甲类单端机,所用元器件都还可以, 但与朋友一台 12AU7 推 KT90 甲类单端机对比, 300B 机中高音及解晰度方面比 KT90 机好, 但低音的下潜及量感和质感比 KT90 机差很远 ,这是 300B 机电路选择或元器件用的不够好, 还是两种功放管本身的差异的结果.在此请各位高手指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用仪器深入精准的调校机器吗?如果没有,只用万用表调校机器,要调校好机器发出好声音,就要看参照电路的 ...

     宝尔兄,我说说我的玩胆经历,请不要见笑。我很喜欢听音乐,平时喜欢点无线电,所以自己装机都是为满足自己听音乐再过过手瘾。我的第一台机(300B)就是买的一台成品机,因要自己重新改装所以在网上对比后挑了一台便宜的(3000元不到),做好原机的测量记录(屏极电压,阴极电压)再拆散更换一些所谓 “补品元件”后再重新装,装好后测量对比那些基本参数后听音,整体效果比原购机感觉要好一些。所以我没有仪器,而且也不会用,平时都是用万用表测屏极电压,阴极电压来的。第二台 300B机就是在网上看帖子,然后购机箱,定制套牛,淘那些自己感觉好的二手拆机元件,再按第一台机的电路图稍做修改后装起来。但感觉总有在帖子里说的那些不满意的地方,就 “入坛” 求教了。还请宝尔兄不要嫌我这个 小白 麻烦,请你有时间多多赐教,能找到一个能给予指教的老师,我心里是万分感激!

网友B:
功率不一样,300b只能推高灵敏音箱,kt90功率大很多

网友C:
这种对比不科学;在等功率输出下,低频下潜主要看输出,输入变压器初级电感,其他元件影响相对较小。
没有变压器特性数据没法对比。
高频特性与电路,元件,变压器高频特性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一样,300b只能推高灵敏音箱,kt90功率大很多

月色兄,我300B用的音箱灵敏度也有91db,只不过 KT90 的功率是大很多,同样音量,300B要调到12点 ,而 KT90 在9点左右。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对比不科学;在等功率输出下,低频下潜主要看输出,输入变压器初级电感,其他元件影响相对较小。
没有 ...

清楚了,谢谢bj雨过天晴兄指教。

网友D:
这与输出变压器、音箱都有关系。300B内阻低,其输出变压器铁芯和线径都要适当加大。

网友E:
为什么不比较一下音箱、输出变压器?这是影响音质最明显的,而电子管则影响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比较一下音箱、输出变压器?这是影响音质最明显的,而电子管则影响比较小。

老师说的太对了,同样一台胆功放,音箱不好 全完!

网友F:
KT90这种现代的高功率KT系列束射管其专为推挽设计的,300b单端推挽都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与输出变压器、音箱都有关系。300B内阻低,其输出变压器铁芯和线径都要适当加大。

白版主说的让我又多懂得了一些。再请教一下白版主,我看到有一个论坛里有人说:“300b输出牛初级用 3000欧的阻抗,比 3500欧阻抗的听感要好一些。”但平时见到的一些资料上,又很少见到初级用 3000欧阻抗的输出牛。这种说法对吗?谢谢白版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比较一下音箱、输出变压器?这是影响音质最明显的,而电子管则影响比较小。

谢谢60兄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KT90这种现代的高功率KT系列束射管其专为推挽设计的,300b单端推挽都很合适

   谢谢龙神兄的指教! 跟各位前辈交流多了,受益不少.谢谢了!

网友A:
能否发电路上来看看。

网友G:
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无可比性!音质除了与使用音箱、线材、音源的素质还与音频放大系统有关。你的音频放大系统是DIY的,它的制作与校调都直接影响音效。

网友H:
肯定区别大了去了,   先抛开大家说的输出牛,  音箱等因素, 就是胆管本身的特性 就有很大区别。

网友I:
输出牛电感量大低频就要好,再加上KT90输出功率大一些低频自然会宽松很多了

网友J:
简单说没有功率就缺少低频..低频是大振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无可比性!音质除了与使用音箱、线材、音源的素质还与音频放大系统有关。你的音频放大 ...

   学习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出牛电感量大低频就要好,再加上KT90输出功率大一些低频自然会宽松很多了

  谢谢 火星兄的指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简单说没有功率就缺少低频..低频是大振幅

    楼上姜兄说的对,功率对低频影响比中高频要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无可比性!音质除了与使用音箱、线材、音源的素质还与音频放大系统有关。你的音频放大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肯定区别大了去了,   先抛开大家说的输出牛,  音箱等因素, 就是胆管本身的特性 就有很大区别。

    谢谢指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发电路上来看看。

   300B电路图由于装机自己写写画画作标注,弄得很脏,KT90的电路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发电路上来看看。

    找了一张没弄脏的300B电路图,请宝尔兄看了后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发电路上来看看。

    不好意思,刚才图片太大,没发上去,修改后再发,请宝尔兄看了后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看了你电路,图看不清楚,各点电压是多少?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是多少?

网友A:
发个我的300B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
SRPP的电路取向中高频,换个电路会明显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我的300B电路图供参考。

就是因为我以前装机推动级用的6n8p接成SRRP电路,这次想用半个6n9p作电压放大,推6v6,再推300b,想声音应改会有改善。你发的电路图是6sq7推6p9p,我想把6sq7换成6n9p,6p9p换成6v6(因为这二种管子我有几对老南京的),不知道兄台有6n9p推6v6推300b的电路没有?我用兄台给的电路,不知道屏极电阻,阴极电阻要改用多大的,6n9p,6v6的屏极和阴极电压要多高才好?请兄台指教?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电路,图看不清楚,各点电压是多少?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是多少?

   宝兄,我重新发图给你,望兄台不吝赐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电路,图看不清楚,各点电压是多少?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是多少?

   宝尔兄,我用的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 3500欧,铁芯是EI 96*45 mm ,英国红牛缺口铁芯,(760元一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我以前装机推动级用的6n8p接成SRRP电路,这次想用半个6n9p作电压放大,推6v6,再推300b,想声音 ...

你看看我改动了你的电路,可以先试试。

我没有6n9p推6v6推300b的电路,你可以参考我的电路图用6n9p推6v6推300b。

有几个问题:【1】用6N8P的SRPP电路推300B,存在推动力不足.【2】300B的屏压和屏流都偏小,估算300B的屏耗在25W左右吧.

【3】将300B的屏耗调在38W左右,可以输出功率大于10W不失真功率,中高音及解晰度方面和低音的下潜及量感和质感都会有好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改动了你的电路,可以先试试。

我没有6n9p推6v6推300b的电路,你可以参考我的电路图用6n9p推6 ...

谢谢宝尔兄的指教和改动,我会好好看你帮我修该的地方,再重新装一下,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再向你请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有用仪器深入精准的调校机器吗?如果没有,只用万用表调校机器,要调校好机器发出好声音,就要看参照电路的参数正确程度了。

楼主:
我刚才谈了我的 “玩胆” 经历,一个人的经历就是多种多样的!还望坛内的各位前辈,老师不要见笑,有时间多多赐教,让我这 “小白” 能在群里高手的指教下成长为 “小黄(玩)”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谈了我的 “玩胆” 经历,一个人的经历就是多种多样的!还望坛内的各位前辈,老师不要见笑,有时间多 ...

你不用客气,我只是略知一些,有问题随时提出来。坛内大有高人多多会帮到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客气,我只是略知一些,有问题随时提出来。坛内大有高人多多会帮到你的。

    谢谢 宝尔兄 !希望我在坛内各位老师及前辈的指教下,能成长一些!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宝尔兄 !希望我在坛内各位老师及前辈的指教下,能成长一些!谢谢了!

不好意思,不知哪儿点错了,跑出这张图来。各位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