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1 941c 收音 性能 强悍

楼主(2018-10-20):
牡丹941  打理好的机器  带有一级调谐高放  收音性能强悍  谁用谁知道   仅供鉴赏

牡丹941是70年代初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较高端的普及产品,1973年上半年设计定型,是当时国内投产性能等级最高的二级收音机,1974年在全国第五届收音机评比会上获三波段九管便携式国家二级收音机的第一名,国标二级第二名是春雷3p2只有这两款达到二级标准。全机采用了九只锗管 ,为了提高整机的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该机设有一级10db调谐式高放,并采用两管式变频电路,没有采用当时盛行的混频电路,降低了高频元件间的相互干扰;中频通道为两级双调谐中放程式,保证整机有良好的选择性和较宽的通频带;设有简易的音调控制和低音切除装置,以利于克服高频机震;功放采用了当时较先进的乙类单端推挽电路,省去了输出变压器,为大功率输出的小体积化提供了保证。机内采用10CM的扬声器,保证了在实际收听时声音有良好的表现。牡丹941根据用途各异分A,B,C三个型号,其中C型为普通收听型,A,B型为可外接12V电压时能输出2W的多用型,A型能满足小型会场的扩音要求;B型适用于外接较大的扬声器使用。详细的产品介绍和点感等参数刊登在《无线电》杂志1974年2期。

目前手里有A和C型
A B C型由于功放管不一样 播放出的声音也不一样  A型声音好些

牡丹941A型

941-C

补充内容 (2018-10-20 19:59):
更正下  这款941是B型的

网友A:
也没那么神乎其神,我有个941-c,音质不错,高低音可调,中波灵敏度挺好,和现代的德生660差不多;短波远不如德生660,虽然有微调但是波段太密了。

网友(2018-12-25):
如果说单单从性能上说,牡丹941和春雷2P3都是当年便携式收音机评比第二名的话,我感觉两种机型并驾齐驱,但如果从整体结构和元器件选型上来说,春雷2P3则远远落后于牡丹941机,首先说,牡丹941机外观设计大气,机壳厚实、用料讲究,调试规范,整机没有设计上的缺陷,元器件通用性、互换性都很强。而春雷2P3机则设计缺陷较多,尤其是机壳和波段开关拉线结构的设计上,还有那个直径不伦不类的内磁喇叭更是个鸡肋,受到很多网友吐槽,音量电位器的旋钮好小啊,有点像上海人,不知当初设计者怎么考虑的。

网友(2018-10-25):
我怎么会记得牡丹941是一级收音机,熊猫801-2还是802-1才是二级收音机呢。

网友:
机子不错但声音感觉还是带输出变压器的好听比较柔和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941的声音和灵敏度不会让你失望的 用过了才会知道

网友:
国产也有好货!赞!

网友:
品相不错,看着让人赏心悦目。

只是现在调幅广播,没有什么好听的节目了。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拿941和别的机器做个对比(在状态的,最好也是多波段名机),是不是941确实灵敏度更高能收更多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拿941和别的机器做个对比(在状态的,最好也是多波段名机),是不是941确实灵敏度更高能收更多的 ...

一、手里老机最好的就是941  在我这里轻松收到江苏河南电台 其他机器做不到包括身居74年二级机第二名的春雷3p2 二、网上有很多此机的评测  三、带有调谐高放的机器是其他机器无法超越的   不知网友手中有什么好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手里老机最好的就是941  在我这里轻松收到江苏河南电台 其他机器做不到包括身居74年二级机第二名的春 ...

我手中只有941-C哈哈,其它什么机器都没有,所以无从比较。当初把941带到美国去,中波能收到不少台,短波1好像也有一些,短波2没台。回国之后一直封存着呢,没拿出来试。
牡丹941和春雷3p2,当年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看来第一确实比第二厉害哈!

网友:
保养得真好。

网友:
这么多年了还和新的一样。

网友:
现在这货能收到BBC之类的外国台?

网友:
其实玩老机主要是怀旧,至于收听嘛还在其次。当年这些收音机价格不菲,要好多工资的积累。

网友(2018-12-25):
引用 网友A:
也没那么神乎其神,我有个941-c,音质不错,高低音可调,中波灵敏度挺好,和现代的德生660差不多;短波远不 ...

德生收音机不好和50年前的分立元件收音机相比,那个年代什么水平,没有任何可比性的。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现代的收音机听不出老机的味道

网友(2019-09-17):
         牡丹941 C是三联可变电容,有一级高放,独立振荡级,两级双调谐中周,性能不一般。

网友C:
你这机的品相真好啊,听机时还是别用这碱性的电池啦,万一漏液就把机机给糟蹋了。买几个5号电池转2号电池的套筒,在买几个好点的5号镍氢充电电池,没几个钱,就不会有漏液毁机的问题,还能大大的节约听机的电池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的品相真好啊,听机时还是别用这碱性的电池啦,万一漏液就把机机给糟蹋了。买几个5号电池转2号电池的 ...

谢谢提醒   我用的就是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