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陋的二极管调频矿机

楼主(2018-10-20):
上次试制的塑料盒调频矿机改作短波机了,为了继续体会调频矿机特点,用零件搭焊另一个调频矿机,为了深入了解,尽可能的省略零件,暂时没有盒子,就装在一块纸板上了,简陋到极点。
线圈用单股网线去皮,在5号电池上绕4圈,脱胎后拉开少许。天线尽可能接低端,倒数1圈,二极管根据试验位置去平衡灵敏度/选择性,我接第二圈位置。
试听,即便是这样简陋,效果居然好过之前的,住宅距离发射塔14-15公里,而且背向窗户,但在之前2个台的基础上又多收2个,88.7mh及100.6mh。但是88.7/90/91.5三个台混在一起,调谐时最多音量此起彼伏。4个台中最大音量的时91.5,听感相当于中波2ua的音量,14公里有这个音量让我满足了。
普通网线就有这个效果,以后再试镀银线。

网友:
不错,起马能收到台。

网友:
好!用很小的投入实现满意的收听效果。可以吸引更多的爱好者自己动手制作,享受成功的乐趣。

网友:
不妨捎带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A:
我认为楼主的电路很匹配。如果连接两个100uh小磁芯电感,加粗线圈直径,没准会将几个台分开。我还认为其实用3dq电路也很好,有利于接收弱台,天线不能直接连接在线圈顶端,L2匝数不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主的电路很匹配。如果连接两个100uh小磁芯电感,加粗线圈直径,没准会将几个台分开。我还认为其实 ...

感谢关注与探讨,手边暂时没有小电感,入手后再试。

楼主:
感谢加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