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老师傅,这表如何修

楼主(2018-10-20):
手头有块坏的科泰VC9801数字表,曾经电阻档测量电压后损坏,故障现象是电阻档不准了,开机显示1.5K左右的电阻
检查线路后发现保护用的9013三极管损坏,换上新的9013后电阻档显示正常。但仍旧有故障,现象是1.短接表笔显示有20欧左右电阻,2.不能测试二极管PN结电阻,显示无穷大。3.用好的表测试此表电阻档电压才0.1V。怀疑红圈处保护的热敏电阻也损坏
,此电阻为PTC MZ2型,用表笔测试约4K,查不到这电阻的资料,不知道阻值正常吗?淘宝上面也没有这型号的热敏电阻,MZ4,MZ6倒是很多,请教老师傅们这表如何修复?是不是这热敏电阻坏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A:
大部分数字表电阻测量档开路电压很小,不足以让二极管导通,不能用来测二极管电阻,要用二极管档显示的也是测量电流下的导通电压,短路电阻大,要检查表笔和笔座是否连接紧密还有这表曾经烧过,检查下档位触点开关外是否有烧蚀及脏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数字表电阻测量档开路电压很小,不足以让二极管导通,不能用来测二极管电阻,要用二极管档显示的也是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