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003,TA2003的第13脚FM的osc不同电路

楼主(2018-10-20):
奇怪,到底接电容还是不接电容?

反正我有个机子,串联电容后收不到台,应该没有震荡

网友A:
对于有AM/FM转换的电路,串个电容可以阻断13脚的高电压(相对),应该能更好地减少对AM工作时的干扰,如果只作FM接收,就无所谓吧?

网友:
我的串有电容也能收台,可能你的频率调太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AM/FM转换的电路,串个电容可以阻断13脚的高电压(相对),应该能更好地减少对AM工作时的干扰,如果 ...

你可以看看您的机子,高放引脚和震荡引脚并联的电容,各是多少吗?

我的震荡引脚30pF,高放引脚22pF,怎么差这么多?

网友A:
调谐联并22P 本振联并20P

网友: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2003    CD2003十多年来修改了不少版本  周围电路跟TA2003不能直接代用 需要修改周围电容电阻

网友A:
对于初玩FM者,特别是DIY新手,这个高放·本振·和混频,是最难搞好的;有时收不到台,有时只收到本地一个强台,而且整个频段有很多个台,但都是这个台的镜像台.....

网友:
对于国频,并联多少电容量,这个和可变电容的最大容量/最大和最小容量变比的比值/线圈的电感量,等等相关;如果电容量较大,不但要并电容,还要再串个电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看您的机子,高放引脚和震荡引脚并联的电容,各是多少吗?

我的震荡引脚30pF,高放引脚22pF, ...

按理论来讲,如果两个可变电容是等容的,并联一个30P和一个20P后,它们的变比是不同的,并30P的变比就比并20P的要小...

网友:
但实际上,在可变电容上面,还有两个微调,所以“这么多的变量”,就需要结合实际操作了。如果你有频率计和信号发生仪,就会方便很多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个便宜的或二手有数字频率显示的袖珍收音机,拆下显示电路板,做频率显示用。把OSC调到95~120MHZ的范围内(实际在97~119MHZ即可),如果变比较大,达到70~130MHZ,那就要并电容了,直到在合理的区间就行了......

网友:
如果调可变电容时,OSC在110MHZ~131MHZ之间,就是本振线圈电感量偏小了,调大些或加多一圈再试试,反之,亦然....

网友:
另外,因为收音机频率显示板是直读的,里面已经减了10.7MHZ的中频了,很直观的,直接调到87~109MHZ即可;此时:调可变到94.8MHZ(自己确认的本地台),再调整调谐线圈或微调电容,直到收到本地台就完成第一步了....

网友:
至于后面的统调也是很耗精力的,2级3级调谐接收效果更好,但没有仪器真的很难

网友B:
应该是需要串接一个电容,它是隔直流用的,请看你贴的 TA2003 的内部电路图的 13脚,如果不加一个电容,13脚将直接等于电压正电压,本振管将饱和。我查看了我的两个用 2003 的机器,都有一个电容串在 13脚与本振回路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需要串接一个电容,它是隔直流用的,请看你贴的 TA2003 的内部电路图的 13脚,如果不加一个电容,13 ...

3楼的说得对。
串电容是不影响AM。
不做AM的说可以不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楼的说得对。
串电容是不影响AM。
不做AM的说可以不串。

13脚是 FM 的本振脚,说的是必须串电容隔直,否则本振管将在饱和状态,在内部电路上未见隔直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脚是 FM 的本振脚,说的是必须串电容隔直,否则本振管将在饱和状态,在内部电路上未见隔直电容。

本振脚与偏值会同一脚?
谁会这样设计,
你传一下内部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论来讲,如果两个可变电容是等容的,并联一个30P和一个20P后,它们的变比是不同的,并30P的变比就比 ...

我查啦很多电路,没有差这么大的。22p和30p。
所以我就怀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谐联并22P 本振联并20P

对呀,FM的lo和信号的变比几乎一样。

108/87=1.24,           118.7/97.7=1.21.
电容比:1.53                       1.4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振脚与偏值会同一脚?
谁会这样设计,
你传一下内部图看看

就看看楼主贴的图里面的 TA2003 的 13脚的内部电路就可以了。那个就是截取的 TA2003 的 datasheet 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振脚与偏值会同一脚?
谁会这样设计,
你传一下内部图看看

就是这个。

强信号台,非常清晰。
弱台,直接没法听。严重失真,很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3脚是 FM 的本振脚,说的是必须串电容隔直,否则本振管将在饱和状态,在内部电路上未见隔直电容。

是的,接收AM时最好有这个电容。如果没有,FM的OSC就有可能处于工作状态,对AM产生干扰;另外:本振管工作时,射极接有恒流源,虽然电流不大(mA级),但无端的消耗也是不应该提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接收AM时最好有这个电容。如果没有,FM的OSC就有可能处于工作状态,对AM产生干扰;另外:本振管工 ...

请看 2003 内部电路图,13脚接本振管基极,而14脚经过集电极电阻为变频管提供电压。再看外部电路图,FM AM 的切换是 FM 时接正电,AM时悬空。这时14脚的电压只有 0.9伏,FM 的变频级此时不工作,也就不可能对 AM产生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看 2003 内部电路图,13脚接本振管基极,而14脚经过集电极电阻为变频管提供电压。再看外部电路图,FM A ...

是不可能?还是有可能?我没有认真做过实验!
只知道如果谐振条件存在,又有能量补充,就变成有可能,高频这东西,有时候说振就振,不想它振它亦振,你要它振它偏偏不好好的振.......

再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这个电容,那么:13脚就是高电位(VCC),14脚也将是高电位(和13脚同),那么:AM/FM转换开关将起不到电位调节的作用......

根据厂家提供的资料,AM时是0.9V,FM时为3V,就足于证明:必须要有这个电容的!  至于为什么,别管它,按厂家说的办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可能?还是有可能?我没有认真做过实验!
只知道如果谐振条件存在,又有能量补充,就变成有可 ...

加电容的目的是隔直流。这样在 FM 时本振才能工作。在 AM 模式时此本振根本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的目的是隔直流。这样在 FM 时本振才能工作。在 AM 模式时此本振根本不工作。

你敢肯定?????

网友:
既然要较真,那么,我敢肯定的说:不加电容,FM能很好地工作!但AM将被严重干扰!!!

网友A:
另外,我还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加有电容,在开关打到AM时,因为13脚还有0.9V,你在13脚接个103的电容入地,AM的背景还将更加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还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加有电容,在开关打到AM时,因为13脚还有0.9V,你在13脚接个103的电容入地,A ...

当然啦,做这个实验时,打到AM模式下,要远离节能灯和开机的电脑等等,才有效果,因为只要是验证:13脚(和14脚)0.9V时,有没有干扰AM的接收?---当然啦,0.9V比3V时的干扰要小很多,但还是有干扰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D:
手上的KA2297单FM接收,没有串接电容,其实楼主要试验也简单,你串接电容后要测试一下FM的OSC引脚有无电压,他们以前说有些国产CD2003是改良过的,里面有无特殊处理OSC的引脚就不知道了,一般发射极使用恒流源,直通和串接电容对本振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的KA2297单FM接收,没有串接电容,其实楼主要试验也简单,你串接电容后要测试一下FM的OSC引脚有无电压 ...

很有道理。我试试

网友:
CD2003 华润华晶十几年来已经改了多个版本 L版PIN13的电容就需要短接 其他版本也不尽然与TOSHIBA TA2003一致
这只是华润华晶的CD2003  与其他不同品牌也印CD2003也不是同一码事

CD2003 L版

CD2003 L版

网友(2019-02-11):
资料贴!学习了!

网友(2020-06-26):
引用 网友A:
对于初玩FM者,特别是DIY新手,这个高放·本振·和混频,是最难搞好的;有时收不到台,有时只收到本地一个 ...

确实如此,现在有台机器,AM正常,FM就如你所说,不知原因?IC坏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E(2022-04-12):
sp2003f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2003f是哪个厂家的?

SP2003 硅谷动力 已停产

网友:
2003这个芯片本来就很低端,性能不怎么样,无论哪个厂家的都差不多

网友F(2023-11-10):
CD2003只做调频灵敏度秒杀世面上大多数IC,如果不是只可能是自己没做好。

网友(2023-12-22):
引用 网友F:
CD2003只做调频灵敏度秒杀世面上大多数IC,如果不是只可能是自己没做好。

CD2003这个调频调幅收音机IC可以工作在VHF频段吗?我看到索爱一体音箱话筒接收电路用的是这个IC,13脚本振接的是256.1MHZ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