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示波器测量小信号防干扰的方法

楼主(2018-10-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使用示波器的接地弹簧,就近接地。
另外,可以参见“安捷伦 3000X 系列示波器的使用——Power Ripple Test

网友:
另外,ADI出了个LDO,号称比电池的输出更纯净,叫LT3045

锂离子电池噪声最低?No,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夹子夹在探针上,再接触待测地线都有十分明显的干扰。感觉我遇到的情况不是夹子离探针太远,而是被测量 ...

是的,你可以看第二篇文章,有详细的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我根本就没接锂电池的正极,只是把示波器夹子夹在探针上并接触锂电池负极引出线就看到那么大的杂波 ...

这不就是相当于接了个大天线啊。那个夹子虽然接在了探针上,但是接地线暴露部分本身相当于电感,对高频还是有一定阻抗的,电磁波一样可以串入。
这个问题其实在PCB设计的时候也会遇到,就是要注意设计PCB的接地,避免引入电磁干扰,有时候,甚至过孔位置都会影响接地。
我这里有2篇ADI的接地指导原则文章:

良好接地指导原则
实现数据转换器的接地并解开“AGND”和“DGND”的谜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我也大致清楚,以我现在的场景怎样做最有效呢,把待测目标的地线接入大地?

不是的,就用我给你的文章中的办法啊,用接地弹簧夹子接就行了,“地”是参考,不是大地。

网友:
示波器自身的底噪你怎么抑制?

网友:
上面的方法要用,431的输出要带个负载,如1k的电阻。会好很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