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

楼主(2018-10-20):
当年脑子一热扑向了美术专业 如今对电子管功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看着像天书一样的描述  只能默默的擦眼泪了
今天厚着脸皮向坛子里的前辈大佬们求问  望不吝赐教(真的 可能很多问题大佬们觉得很小儿科 但我真的不懂)

1、关于电源变压器 电压只和匝数比有关是么? 铜线的粗细会不会影响输出电压?选择线径之前都要注意什么?是因为哪些因素才最终确定在绕变压器之前要选什么线的?

2、胆机里的阻容电路 ,都是怎样确定大小的?比如:为什么音频输入遇到的第一个电阻大部分是100M ?前级管屏级为什么接个0.22U?之类之类的吧

3、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我应该看看哪些比较基础的书? 还是从新买一套高中物理课本?

哦对了,如果是选择的旁热式的管子  是不是要加个低压开关?比如6N2 12AX7之类的

网友A:
先学完:电工学,
然后:电子管电路基础,不过这本书比较老,不好找了;淘宝上有一本电子管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完:电工学,
然后:电子管电路基础,不过这本书比较老,不好找了;淘宝上有一本电子管放大器。

多谢指点  请问电工学是看秦曾煌先生写的  还是耶列柏卓夫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请问电工学是看秦曾煌先生写的  还是耶列柏卓夫写的?

基础的东西,随便买一本就是。

网友:
推荐两本书:
1、《电子管电路基础》,人民邮电出版社
2、《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俞锡良著

网友:
先把最最基础的东西学会以后,你就会知道同一个零件,用在不同的电路就会有不同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请问电工学是看秦曾煌先生写的  还是耶列柏卓夫写的?

       秦曾煌老师的《电工学》教程对非电专业是基础课,对电专业是专业基础课,其理论性较强,是非常好的教材,学习掌握要有高数的扎实基础。普遍都是业余爱好者,暂时不必进修。根据你的情况弄几本冯报本老先生的书看看就可以入门了。比如《简单交流收音机》《怎样装配收音机》。里面有变压器;制作要点,除掉收音部分外有低频电压放大,功率放大等等可以作为制作单端胆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秦曾煌老师的《电工学》教程对非电专业是基础课,对电专业是专业基础课,其理论性较强,是非常好 ...

感谢指点  我去找找看哪有下载

网友:
好好学吧~!大家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滴~~!祝你成功!

网友:
欢迎入坑。。。。。。。。。。。。。。。。!

网友:
欢迎入坑,慢慢学习基础。理论通了后,再进行实践,自己亲手制作一台功放,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男过四十不学艺,会玩就好。

网友:
音响发烧友大军欢迎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