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直放机失败原因

楼主(2018-10-20):
最近又有坛友实现了传说中的中生代直放机,于是又翻箱找出之前的实验作品再喙磨,发现把C7由0.1uf改为22pf后性能大增,之前一直调不好,极易自激,而且一接入Q1就噪声猛增,现在高端很灵敏,低端很干净。估计是不同的7642体质不同,如果之前增经失败过的坛友可以一试。

网友:
学习了。降电容值降噪。

楼主:
这是我买到的764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买到的7642

104换成22p,差别这么大。C3也可以调调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4换成22p,差别这么大。C3也可以调调试试的。

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B:
7642质量参差不齐,看人品吧

网友C:
店家说这个是日本进口的。恭喜楼主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店家说这个是日本进口的。恭喜楼主成功 。

以前查到过SUM的底细,依稀记得是个深圳的公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642质量参差不齐,看人品吧

TB寻找LMF501,有一家真正made in japan

网友:
唉,被骗了。也有可能是在中国封装的,因为效果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B寻找LMF501,有一家真正made in japan

"LMF501T " 这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LMF501T " 这家

你这个5元一个还要邮费。人家5元20个还包邮。

网友F:
7642印象较深,个人感受是两个电阻可以试着调整,天线可以抽头试试。
agc电阻下边所接的电容不只是滤波,还参与agc电路的工作,时间常数不要做大的改变,如果agc电阻的阻值是1k,所接电容0.15微法为好,如果负载电阻是10k,电容就应该在0.015微法

网友:
调R5即可,多数是增益过大自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7642印象较深,个人感受是两个电阻可以试着调整,天线可以抽头试试。
agc电阻下边所接的电容不只是滤波, ...

应该是这样,回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回头试一试

不是的,应该是高低端放大差距大引起的

网友:
C值减小的倍数如此之大,是否会造成MW低端Q值倍增的作用不够吧

网友:
成都白天能收到3个电台,与单声道FM差不多

网友:
本来7642的增益就高,耦合电容太大导致低频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用7642组装的,当时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已经尸骨无存了

当时电磁干扰环境很低吧

网友C:
听说TA7642有很多是用达林顿三极管打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听说TA7642有很多是用达林顿三极管打磨的

两毛钱的东西,价格和达林顿管也差不多了,你觉得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毛钱的东西,价格和达林顿管也差不多了,你觉得可能吗?

那时候可不是2毛钱的吧。

网友:
我买的可不是2毛一只,而且坛子上有人反映过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