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电磁炉坏了

楼主(2018-10-20):
家中电磁炉坏了,能低档加热且不可调,牌子是大红双喜。请教各位,这是哪里坏了?能提供图纸吗?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楼主发到综合维修板块吧。

网友:
按键正常吗

网友:
版主是电磁炉高手

楼主:
按键不正常,按功能键时对应的指示灯有几个不亮。

网友:
应该是按键功能不行,

网友A:
用万用表测试按键那个不通就换掉,多数是按键内部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试按键那个不通就换掉,多数是按键内部接触不良引起的。

按键都换了故障依旧。仔细看了,听了,仅能最低档加热,同时还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好像有继电器切换一样。

网友B(2018-11-19):
电磁炉故障很难解决,一台美的电磁炉断续加热,请教怎么破解

楼主:
这台电磁炉费了很多脑筋,检查了很多元件,更换了LM339,但是故障依旧。除开单片机没法检查好坏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是自己想不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故障很难解决,一台美的电磁炉断续加热,请教怎么破解

看看有可调电阻吗?500欧或10K的,有的话量一下或换一个看看。

网友:
买个新的吧  大品牌的 耐用

网友:
不用修了,拆零件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其实一台电磁炉值不了几个钱,就是弄着玩,预防脑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