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袖珍磁带机外接耳机问题

楼主(2018-10-20):
最近整理柜子翻出以前收藏的袖珍磁带收音机,很想试听但是找了半天没有合适插头的耳机,我目前有一个       是很细的那种就是直径3.2的吧,想问大家这磁带机应该使用阻值多大的耳机?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这种袖珍磁带机有三种收音模式,侧面有多个拨动开关,在那个年代(八十年代)是高科技产品吗?是否爱华同期同类产品比它更高一级?
     但是本人更是喜欢这种棱角分明的早期产品,网友们谁还有请上图大家一块欣赏欣赏。

网友:
日立的机子少见,值得收藏。

网友:
这种机器大多是3.5MM的插头,阻抗是32欧的

网友:
日立的彩版随身听啊,头回见,漂亮!

美中不足是外界电源孔是反人类的那种“”圈正,芯负“的,当年毁了我还几个机子!

网友:
市面上普通的3.5耳机几乎都能用

网友:
适合使用的耳机还是容易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