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5042m的液晶屏有可替代的型号么?

楼主(2018-10-20):
我有台普源ds5042m的示波器,屏幕发黄不显示,我拆开看,屏幕型号为EW50610ncw,问一下这款屏在哪有卖的?有可以替代的么?x宝的还没给回复

补充内容 (2018-10-24 23:07):
W32F10NCW 167.1×109.0        120.0×90.0        5.7英寸        黑白模式/CCFL        宽温        可完全替代SP14Q002-C1、DMF50840黑白模式,需外接SED1335控制 点阵数        320×240 点尺寸        0.33×0.33 视屏尺寸        120.0×90.0 模块尺寸        167.1×109×11   这....

补充内容 (2018-10-24 23:11):
SP14Q002-a1 03-c1  sp14q005 可替代

楼主:
液晶好贵啊

网友A:
EW50722NCW是全台晶像股份有限公司 (全台晶象,EDT) 推出的一款采用FFSTN-LCD技术的7.2英寸液晶模组产品,它装配有CCFL背光,无背光驱动,无触摸。根据全台晶象 (EDT)于2005年11月29日发布的版本号为Ver.4的产品规格书,EW50722NCW显示分辨率为640×480 (VGA),宽高比为4:3 (宽:高),像素采用矩形排列。它的显示区域尺寸为147.18×110.38 (宽×高) mm,可视尺寸为153×115.4 (宽×高) mm,外观尺寸为205.5×141 (宽×高)×7(厚) mm。背光方面此产品采用了1 pcs CCFL发光的侧入式光源,光源的使用寿命为50K小时,不含背光驱动。EW50722NCW采用了Parallel Data (2ch, 4-bit)信号接口,总共15 pins,采用FPC连接,驱屏电压为3.3/5.0V (Typ.)(VDD)。它的典型垂直刷新率Fv为85Hz。如果开发新产品想采用EW50722NCW液晶模组,屏库®建议您向全台晶象 (EDT)或其代理商了解关于EW50722NCW的最新的生产状态信息和技术信息。屏库®上所显示的面板参数均由屏库电子工程师依据规格书录入,已尽力减少错误,但不能保证参数的完全正确。请以规格书为准!根据屏库掌握的情报此产品于2006年Q1量产,当前生产状态为已停产。目前EW50722NCW在屏库上有1条现货信息、0家供应商信息,属于目前屏库市场交易的主力型号产品。屏库于2017年08月23日对此型号首次建立参数,并于2018年08月08日对参数进行了最后更新。它的工作温度为 0 ~ 50°C,存储温度为 -20 ~ 70°C。基于它风景模式,背光寿命大于5万小时等特征,此型号推荐使用于工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W50722NCW是全台晶像股份有限公司 (全台晶象,EDT) 推出的一款采用FFSTN-LCD技术的7.2英寸液晶模组产品, ...

谢谢有更详细的资料么

网友(2019-05-11):
收到了吗?我也想找片!

网友(2020-01-10):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更详细的资料么

你好,请问你的屏最后更换成功了吗?用什么型号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