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先锋空气七连SX一626电路图

楼主(2018-10-20):
买了块先锋SX一626收扩收音板  不知道具体接线定义 现在FM出声 AM不敢动手 求助坛里前辈帮忙

楼主:
FM中放HA1137 解码是HA1142 AM中放是HA1138 FM4连 AM3连

网友A:
SX一626--???
型号写的不完整,查找困难
这个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一626--???
型号写的不完整,查找困难
这个是吗?

型号是SX-626 没有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一626--???
型号写的不完整,查找困难
这个是吗?

为什么打开以后 全是乱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打开以后 全是乱码

必须所有压缩包都全部下载完才能解压啊。

楼主:
好 我再试一下

楼主:
试了 确实看不了 坛里好友能提供各集成块应用电路也行

楼主:
HA1138 HA1137

网友:
必须所有压缩包都全部下载完才能解压
已重新压缩上载,你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绐你发邮箱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截了个图你看一下,还不行发到你邮箱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 楼上资料正是我所要的 谢谢

网友B(2019-08-16):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截了个图你看一下,还不行发到你邮箱

请问HA1137双捡频线圈是否两只都有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HA1137双捡频线圈是否两只都有电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明白了,谢谢!图纸将这两只电容值都标注,正好不用去琢磨换着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按你发的图上两只谐振电容和的参数,100P接上后反倒不对了。我原来接的是82P,于是又换回去,调整后有一边中周的磁芯已调出一些,看来这边的电容还得减小。还是要谢谢你的图,至少有一参考心里有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发的图上两只谐振电容和的参数,100P接上后反倒不对了。我原来接的是82P,于是又换回去,调整后有一 ...

哈哈~那是手册的图啊。

楼主:
如下图 想给中波接个双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