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

楼主(2018-10-20):
有个753收音机声音小,台少。可拿手去摸磁棒天线声音就大了。我是刚开始学收音机维修。我测收音机三极管电压也在,说明书的电压范围内。。由于我刚自学不知道方法对不对。正表笔接电池正级。负表笔去量三极管电压。。师傅们方法对吗请指教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说明书上给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
天线失谐,统调一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给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是直流电压。我量的方法对吗师傅。还有我拍的照片怎么传不上论坛。老说文件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岛要说一下,测收音机三极管各极电压对判断故障部位几乎没什么帮助,而且由于万用表等效电阻的原因,基极 ...

师傅,下一步我应该怎么测量和维修。小弟不懂望指教。测电流的方法。怎么测。书上说是把三极管的,一个级断开。然后把万用表传到收音机里。对吗。谢谢了

网友:
声音会变大电路基本正常

网友:
呵呵,还是统调一下试试

网友:
有些失谐。统调良好的话,用手摸天线声音会减小

网友:
学习学习收音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