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da2030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8-10-21):
这个图中输出部分的1欧姆电阻,我看某个视频中也用的类似的电路,但换成了10欧姆的了,说1欧姆烧片子,还展示了一下,是这样吗?

网友:
用1欧姆与电容串吸收高频可能超过芯片极限,瞬间高频相当于短路

网友:
一般略大或接近于喇叭阻抗,稍大一些也无妨,短路此电阻也不至于烧片子

网友A:
功率输出端的茹贝尔网络典型值是10Ω和0.1 μ。适用于绝大多数线路。另外你这个电路中负向输入端4.7K下端的2μ电容最好增加到100μ以上,否则输出端2000μ的大容量改善低频响应的努力就白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输出端的茹贝尔网络典型值是10Ω和0.1 μ。适用于绝大多数线路。另外你这个电路中负向输入端4.7K下端的 ...

若喇叭阻抗是4欧姆
则输出转折频率是:1000000/(2*3.14*2000*4)=19.9Hz
反相输入端的转折频率是:1000000/(2*3.14*2*4700)=16.94Hz
两个频率是差不多的。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我没有具体计算,你的计算是对的。

网友:
150\4.7放大倍数大了点,容易自激、啸叫

网友:
做过双电源简化二极管的版本,输出那边的校正网络,电阻用1.1~2.2欧都用过,电容0.1~1.2U都试过,都没有问题。

楼主:
那这个电阻用1/4w的可以吗?

网友:
可以,正在用

网友:
用过1欧姆(1W)没有烧IC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我没有具体计算,你的计算是对的。

你没错,转折频率不等于频响,峰很陡2UF非理想物理器件。

网友:
校正网络和喇叭阻抗有关,范围比较随意,在频响允许的条件下以喇叭端不自激为佳。

网友:
ljf121256 你好!感谢你的指点和理解。主要是人们对于信号的无失真传输条件的认识还存在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