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会修逆变器啊

楼主(2018-10-21):
机器上电就报错 ,亮红灯。风扇转,蜂鸣器一直叫。感觉像短路了,低压线热。  不会弄这玩意,哪位老师指点一下。或者帮修一下也行(有偿啊 ) 谢谢啦。

网友A:
输入线发热,先检查前级 驱动电路 场效应管有没有坏,还有后级整流二极管 滤波电容 H桥,如果以上都正常。最后检查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线发热,先检查前级 驱动电路 场效应管有没有坏,还有后级整流二极管 滤波电容 H桥,如果以上都正常。 ...

谢谢老师,发现这两个击穿了,要直接换掉么,还是要检查一下其它的元件。小白一个,真搞不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发现这两个击穿了,要直接换掉么,还是要检查一下其它的元件。小白一个,真搞不懂的。

最好全部检查一下,看图片是H桥的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全部检查一下,看图片是H桥的场效应管。

不好意思 H桥是什么,二极管么?  具体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H桥是什么,二极管么?  具体是哪个

H桥就是把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的电路
就是你拆的哪两个场效应管,另外还有两个,就在同一个散热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就是把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的电路
就是你拆的哪两个场效应管,另外还有两个,就在同一个散热片上。

对是4个,另外两个没有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发现这两个击穿了,要直接换掉么,还是要检查一下其它的元件。小白一个,真搞不懂的。

H桥击穿,不是直接换掉这么简单,驱动IC应该也坏了 ,没看到驱动板,不知道是什么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H桥击穿,不是直接换掉这么简单,驱动IC应该也坏了 ,没看到驱动板,不知道是什么驱动。

同意,除非控制/驱动电路出问题,否则后级一般不会坏掉

网友B:
你把驱动板(红色圈的小板)两面拍清楚一点看看是什么驱动,看看能不能帮你,不行可以联系我可以帮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驱动板(红色圈的小板)两面拍清楚一点看看是什么驱动,看看能不能帮你,不行可以联系我可以帮你修。

白色的好像是0750  Tlp250    黑色的被打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色的好像是0750  Tlp250    黑色的被打磨了

单片机型号被磨掉,首先要排除单片机是否损坏,可以找到LM7812,单独供后级12v电源,看单片机是否工作,如正常可测4个场管栅极驱动信号是否正常,如正常装回四个场管,母线接上12v电源看是否有正弦波输出,确认正常再检查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型号被磨掉,首先要排除单片机是否损坏,可以找到LM7812,单独供后级12v电源,看单片机是否工作, ...

老师,这真是超出我的能力了。 单片机正不正常怎么看,驱动信号怎么测,我都不清楚 。添麻烦了  我先买管子 换上试试吧,深入的我真不会。  如果换上不行,我就发给你吧,麻烦帮搞一下吧。  我是打算来年进西藏在车上做饭用的。这是朋友在一房车上拆下的。拆下就是坏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看了车的结构,散热不好是肯定的。其它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这真是超出我的能力了。 单片机正不正常怎么看,驱动信号怎么测,我都不清楚 。添麻烦了  我先 ...

好的,希望换上无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希望换上无事

谢谢老师指点  已经修好了。把那两个管子换了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线发热,先检查前级 驱动电路 场效应管有没有坏,还有后级整流二极管 滤波电容 H桥,如果以上都正常。 ...

谢谢老师指点  已经修好了。把那两个管子换了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就是把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的电路
就是你拆的哪两个场效应管,另外还有两个,就在同一个散热片上。

谢谢老师指点  已经修好了。把那两个管子换了就好的。

网友:
关键芯片的型号被磨掉,就是不希望你自己维修。厂家太不道德了。

网友C:
可能是输出过载导致场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输出过载导致场管损坏

应该有保护吧?

网友:
有保护也不一定有效

网友:
路过学习了 之前淘一个 加电直接冒烟了 扔一边了

网友:
测量排除短路元器件

楼主(2019-03-03):
引用 网友A:
输入线发热,先检查前级 驱动电路 场效应管有没有坏,还有后级整流二极管 滤波电容 H桥,如果以上都正常。 ...

你好老师,还是这个逆变器,现在欠压保护是11V 。 有点高了,我想改到10V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桥击穿,不是直接换掉这么简单,驱动IC应该也坏了 ,没看到驱动板,不知道是什么驱动。

你好老师,还是这个逆变器,现在欠压保护是11V 。 有点高了,我想改到10V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还是这个逆变器,现在欠压保护是11V 。 有点高了,我想改到10V怎么调?

有点麻烦,要改前级驱动小板(lm358或lm324之类)的比较器比较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还是这个逆变器,现在欠压保护是11V 。 有点高了,我想改到10V怎么调?

这个一定的难度,不太好弄。你也要是有原理图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