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懂逆变器啊

楼主(2018-10-21):
机器上电就报错 ,亮红灯。风扇转,蜂鸣器一直叫。感觉像短路了,低压线热。  不会弄这玩意,哪位老师指点一下。或者帮修一下也行(有偿啊 ) 谢谢啦。

网友A:
你首先从这部分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从这部分查起

好的,谢谢,我去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从这部分查起

你好老师,刚查了下,这两个大的击穿了,那一排小的没有发现有击穿的。下一步怎么办?直接换掉呢?还是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桥坏,检查关联原件有没有坏

真是不懂这玩意 ,其实其它的我也不懂多少    谢谢了,我先买几个管子,换上试试吧。深入我也弄不明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不懂这玩意 ,其实其它的我也不懂多少    谢谢了,我先买几个管子,换上试试吧。深入我也弄不明白  ...

先别换,查一下并联的的二极管是否击穿,如果没有击穿再换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换,查一下并联的的二极管是否击穿,如果没有击穿再换不迟

二极管没有问题。另一个帖子有老师说可能驱动IC也会有问题。IC被打磨了。会不会有问题呢?        白色是TLP250

网友:
越修你懂的越多。

网友:
我也有一个坏的逆变器。内部元件上的文字都被打磨了,看不到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从这部分查起

谢谢老师指点  已经修好了。把那两个管子换了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桥坏,检查关联原件有没有坏

谢谢老师指点  已经修好了。把那两个管子换了就好的。

楼主(2019-03-03):
引用 网友A:
先别换,查一下并联的的二极管是否击穿,如果没有击穿再换不迟

你好老师,还是这个逆变器,现在欠压保护是11V 。 有点高了,我想改到10V怎么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还是这个逆变器,现在欠压保护是11V 。 有点高了,我想改到10V怎么调?

你从这一部分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从这一部分查查看

有光偶隔离,那个集成块损坏的概率不大。该IC多半是产生SPWM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