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的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8-10-21):
在矿石收音机当中,187uh配540p的电容,250uh配360p电容,在Q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这两种方式,那种会更好些?

网友:
电容大电感小,对磁芯材料要求略高,尤其适合空心线圈,

电感大电容小,对磁芯材料的要求低,更适合使用有磁芯线圈

网友:
如果线圈材料一样,可变电容类型一样,前面的组合好,因前面的线圈直流电阻小,损耗小

网友:
如果Q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也会考虑后面的组合,毕竟小电容大电感,在接收到相同能量时,会有高的电压摆幅,这对于场管或电子管(因为高绝缘栅)的设计,非常有利喔.....

其实两者都可以,就随设计的意愿选取吧....

网友:
原来是矿机!SORRY

网友:
如果是矿机选后者吧,只要高低端能覆盖

网友:
选择前者吧。后者接收高端和低端信号的时候,信号电压相差很大,如果不调整耳机阻抗,或者改变变压器抽头的话,低端信号音量会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择前者吧。后者接收高低端信号的时候,信号电压变化很大,如果不调整耳机阻抗,或者改变变压器抽头的话, ...

如果同是R40C1磁环矿机,在合适的电容电感取值范围内,我选择电容较大、电感较小的组合。
原因有二:
        1:电感较小,线圈匝数少,在R40C1磁环上可以用股数较多的李兹线绕下,线圈分布电容、线圈电阻及高频损耗均较小,电感Q值很高。
        2:容量更大的可变电容受天地线电容、机内布线分布电容影响相对会较小,机器性能更容易保障。
当然前提是两种可变电容也是同一指标档次的。
实际实验:同是R40C1磁环,365P的电容配240uH的磁环;1000P的电容配90uH的磁环,后者声音略大,高端的选择性明显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是R40C1磁环矿机,在合适的电容电感取值范围内,我选择电容较大、电感较小的组合。
原因有二:
         ...

英雄所见略同,所见略同。赞一个。

补充一点:电容较大的LC,最好要用很粗的导线,因为这种大电容的LC,电流要大一些,如果导线很细的话,损耗会大一些,Q值反而下降。另外,大电容的LC电路,谐振阻抗低,所以耳机阻抗也要降低,才会匹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是R40C1磁环矿机,在合适的电容电感取值范围内,我选择电容较大、电感较小的组合。
原因有二:
         ...

注意楼主问题的前提
两种情况下Q值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就是说两种情况下Q值确定一样,比较别的因数
实际制作中要考虑怎样的Q值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雄所见略同,所见略同。赞一个。

补充一点:电容较大的LC,最好要用很粗的导线,因为这种 ...

用0.04X220的李兹线算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0.04X220的李兹线算大吗?

够粗的了,我感觉。祝你成功、开心。我觉得这方面没有标准,反正这个线是够粗的了。

貌似老外们,喜欢用低电感、大电容的LC电路。用多粗的线,看不出来,好像都是你用的这种多股利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粗的了,我感觉。祝你成功、开心。我觉得这方面没有标准,反正这个线是够粗的了。

貌似老外们 ...

谢谢指教,还有FM频段,如果用0.9UH,电容用1-5P可调,是不是比0.21-0.25UH与大电容好?

网友:
同是新人,过来支持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还有FM频段,如果用0.9UH,电容用1-5P可调,是不是比0.21-0.25UH与大电容好?

这个我没有实验比较过。我记得网友们做过实验,大多都认为选择0.2uh不错。

我个人认为,用0.2比0.9好一些,因为,调台的部分是电容,而不是电感,那么,可变电容大,可变范围也就大,就能提高信号区分能力,选择性要强一些,区分临近电台的能力好一些。
但有一点:低电感电路它的谐振阻抗降低了。那么,耳机阻抗也要低一些才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没有实验比较过。我记得网友们做过实验,大多都认为选择0.2uh不错。

我个人认为,用0.2比0.9好 ...

可是如果用0.2的话,只有10P-17P的范围,我也是用软件算的,具体没有实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没有实验比较过。我记得网友们做过实验,大多都认为选择0.2uh不错。

我个人认为,用0.2比0.9好 ...

我手头上只有1-5p,1-10p,1-37p,这三种可变电容,电容与电感之间应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比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没有实验比较过。我记得网友们做过实验,大多都认为选择0.2uh不错。

我个人认为,用0.2比0.9好 ...

是我计算有误,确实是大电容好些,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计算有误,确实是大电容好些,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