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个老式洗衣机开关 型号是西门子WD3000

楼主(2018-10-21):
西门子 WD3000,开关上有HFAI字样。四个开关都有问题,找了一下没看到有合适的,论坛有维修师傅手上有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T彩电里的开关很相似,不能想想办法装上去吗?

有点不一样,前面有固定的两个角,普通的没有

楼主:
和这种差不多,如有维修师傅有废弃的洗衣机能否拆几个。只要没有大毛病就可以了。

网友B:
权限不够,不能复制链接,淘宝搜索西门子滚筒洗衣机电源切换开关,就可以找到,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权限不够,不能复制链接,淘宝搜索西门子滚筒洗衣机电源切换开关,就可以找到,不便宜

谢谢,看到了。四个全换不便宜,这个已经无法用了,另外三个改天拆了清洗一下估计还可以用

楼主:
谢谢,这个已经废了,角都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看上去应该不难拆开修理,坏掉的那个可以用其剩余好的那档位去控制一只双触点的较大功率继电器(旧 ...

是的,有空拆了修修。只要保证主电源开关正常就可以用了,其它开关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