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奇声功放机右前音箱不能正常发声

楼主(2018-10-22):
  最近以来,一直用功放机播放伴奏音乐MP3,用有线麦克风接收自己吹奏巴乌的声音------发现功放机的右前音箱没有伴奏的声音。本以为是电脑---、电视机------功放机,这种连接方式的问题。换了一台新买的DVD影碟机,重新连接时发现:功放机右音箱连接端子处,几乎没有交流电压------音箱仅有吱吱啦啦的轻微动静----调谐左右平衡旋钮,也没有起色(播放CD)........目前还没有拆机检查......总希望是影碟机输出信号有问题,自己对找两台机器输出与输入反复对照,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请前辈大师给与指导。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0-2-27 20:36):
年前开机发现---所有的音箱都不能正常出声-----都和右侧主音箱一样了----发出滋滋啦啦的声音,在VCD输入档(机器第一各自选输入),断续总开关,声音会有2-3秒的正常声音,随后马上又不正常了。刚刚换了总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解码是分开的  就直接给它输入音源  看有没有声音   如果是一体解码 那就只能拆开  在功放输入端输入音 ...

感谢您的回帖!!! 新换的影碟机输出端子和原来的不一样,不管是按照AC-3链接还是单独接成CD\VCD右前输出都没有信号输出,只有滋滋啦啦的声音,检查了功放输出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主音量用的是普通电位器,我觉得是主音量电位器的问题,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常见的。
简单解决办法:
不通电状态,快速正反转动主音量电位器,反复多次,说不定就好了,不过还是建议清理一下电位器。

网友C:
功放是带解码的吗?还是直接音频输入?可以先试着用别的声道输入排除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音量用的是普通电位器,我觉得是主音量电位器的问题,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常见的。
简单解决办法:
不 ...

谢谢回帖!!!!!!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是带解码的吗?还是直接音频输入?可以先试着用别的声道输入排除法看看

  是各个声道输入、输出的。已经用排除法试了,就是右前音箱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音量用的是普通电位器,我觉得是主音量电位器的问题,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常见的。
简单解决办法:
不 ...

感谢您的回帖!!!!!!我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音量用的是普通电位器,我觉得是主音量电位器的问题,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常见的。
简单解决办法:
不 ...

您好!我昨天回家,按照您所提出的方法---开机状态下反复正反旋转总音量旋钮,右前音箱还是发出姊姊来自的音乐声能够随着音量旋钮的旋转大小,增大和减小音量------但是还是噪音大。可以判断出:音量开关有问题,但是不是主要问题。

楼主:
今天把机器的相关图片、图纸一并发上来供大家参考指正,拜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昨天回家,按照您所提出的方法---开机状态下反复正反旋转总音量旋钮,右前音箱还是发出姊姊来自 ...

你的意思是情况有好转了?以前没有音乐,现在有音乐了,不过还是有噪音,对吧?
那基本可以说就是音量电位器的问题(碳膜表面时间长了氧化变质了),所以你可以进行电位器清理了

清洗材料:WD40,防锈油,缝纫机油,无水酒精等任选一种,滴进去,转动转柄。
如果拆开后比较方便清理,甚至不用什么清洗剂也可以清理的,拿牙签按住粗糙点的报纸擦碳膜。

以下是相关的参考网址
ht去掉tps://news.guitarchina.com/?p=5737

ht去掉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902&page=1

ht去掉tp://www.elecfans.com/yuanqijian/dianweiqi/2018012462199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情况有好转了?以前没有音乐,现在有音乐了,不过还是有噪音,对吧?
那基本可以说就是音量电 ...

谢谢您!!!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帖!!!!!!我回去试一下。

昨天拆开看了,这个电位器是一长串的,拆开很困难,只好用棉签沾着无水酒精从点位的小孔往里面挤,效果不佳。有主音箱还是没声(有吱吱啦啦的声音,没有良好的音乐生出来。)从淘宝上找到的电位器和这个电位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通道这种问题最好修,相互比对很快就能查出故障所在

要用烙铁焊下来,再拆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的话应该这样处理

    谢谢您的耐心细致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通道这种问题最好修,相互比对很快就能查出故障所在

您好!请您:说明白一些好吗?

楼主:
您好!我是个小白------(从前级向后相同位置相互比对,很快就能确定问题所在不懂啊。

楼主(2020-02-26):
今天晚上更换了主音量电位器,右主音箱有声音了,但是左主音箱声音也滋滋啦啦的难听死了。

楼主:
更换总音量电位器之后图片。

楼主:
显示面板中------音效检测功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