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通电后发出紫光

楼主(2018-10-22):
买了一台本坛音艺的FU32胆机,昨天发现右声道突然无声。排除了音源问题,怀疑电子管有问题。之前在淘宝买了三个FU32备用,找出一只换上去,通电后声音很小,过了一会管子里出现紫色的光,请问这管子是不是买来就是坏的?

网友:
管子真空度不良。

网友A:
玻璃管壁附近的紫光问题不大, 看到管芯里发紫红光, 这管子漏气严重彻底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管壁附近的紫光问题不大, 看到管芯里发紫红光, 这管子漏气严重彻底废了。

是管芯里面发紫光。这是在TB河北那里买来的

网友:
我的一对 300B 管,开机时在管芯周围有紫光,大概10秒钟后紫光消失,但晚上在黑暗中可以看到整个管内都有很淡的紫光,但听音一切正常。请教楼上的前辈,这是管子有问题了还是正常状况?

网友:
紫气从东来  楼主要发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管芯里面发紫光。这是在TB河北那里买来的

管芯里发光那是管子彻底漏气  没救   联系卖家换管吧    有些功率管  管壁周围附近有弥漫性的淡绿光  基本是管内微量杂质激发 发光  管子绝大部分是好的。

网友:
管芯内部紫光蓝光甚至白色辉光,是真空度下降。有时候用一段时间能恢复。有时候就汤了。后者可能性居多。

网友:
上电过一会如果没有改善,就是管子漏了,换管吧

网友:
右声道突然无声,换一个上去后也有问题,按我的分析首先检查右声道电路。

网友:
有一点微光是正常的、

网友:
管心有紫光是很正常的关键是你一声道没声,然后换了新管声音小,就是电路问题了。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导
我一共买了三只管子,除掉哪个闪紫光的,重新换上一个,现在一切正常,证明这两只管子的确有问题。

不知道这个管子能用多久

网友:
看看是不是输出牛击穿,

网友:
蓝光正常,紫光是漏气了。

网友:
如果是淡兰光的还屠正常

网友:
紫气东来真空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