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收了个故障的夜视仪,拆开给大家看看,怎么修?

楼主(2018-10-22):
之前出的夜视仪价格高高在上,小屁民一个只能流流口水!终于碰到一个故障的,只有一边能亮,价格也还能接受,咬咬牙要下。希望只是线路接触不好,但事与愿违。拆开后只是一块小小的板和两个倍增管!根本不知道怎么下手,现在发到坛里,请各位大拿看看。

样子已经很惨,不拆对不起这相貌!

缺肉是肯定的

放电池开机,只亮左边。

能在微光的环境下看到东西,分辨率不高。

开始拆

木螺钉????

内脏出来了

两个倍增管的颜色有点不同滴?坏的透明、好的有镀膜!

电路板好像已经胶封

倍增管

其实内脏很少,就图片上的几个,其它线路连接开关电池和红外灯而已。

我就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倍增管怎么判断好坏?以前没玩过夜视仪,虽然知道原理,但这方面的知识太有限!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倍增管对调连线测试,不行基本over了

那要剪线喽!如果真的坏了,就改成单筒望远镜!

楼主:
试过在镜头处接16倍的单筒望远镜,感觉光通量太小,没什么卵用!

网友:
这东西倍数不大,清晰度差,费眼睛看着累,
俄国的东西,外观也显粗糙,

网友:
看那几个 木螺丝  就知道这是被  “高人”  收拾过的。。。。。。

想要恢复 有点困难了

网友:
螺丝太有现代感了

网友:
好像那个什么是有寿命的,估计是挂了。不能修的,只能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倍增管对调连线测试,不行基本over了

支持这种做法------位置互换后可以直接判断出倍增管是否坏了,线路是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