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板子怎么接输入和输出,谢谢了。。。。

楼主(2018-10-22):
帮忙看下这个板子怎么接输入和输出,一般的调音版都是三进三出,这个板子是六进六出,有七只4558和七个旋钮组成,找不到怎么接线。哪位大佬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高级货,高级货,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属于5.1声道用的音调板子吧?

你知道怎么接线吗,我只需要2.0的声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高级货,5.1

你知道怎么接线吗,我只需要2.0的声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下清晰的正反面全图才能看出来

上传的图片最大只能295K,高清的传不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幅图,貌似左边的插座是输入,右边的是输出(标识了OUT TO AMP--输出到功放)。

是的,就是不知道哪三根线是输入,哪三根线是输出,我只需要2.0声道。

网友D:
顺着进线屡屡,顺着出线查查即知。
最好找4558的使用图对照。
不同板子设计不同,谁也不会完全给您说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着进线屡屡,顺着出线查查即知。
最好找4558的使用图对照。
不同板子设计不同,谁也不会完全给您说 ...

谢谢你了,只能一根一根试了,这种板子标的不是很清楚,找起来费劲,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5.1吧,是从卡包功放上拆下来的?

咸鱼买的,不知道从哪里拆的,目前看到由一路话筒输入

网友:
一般屏蔽线是输入

网友F:
看板子那几个插座吧,上面有字母单词,板子有电位器,应该是有信号进的接口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传的图片最大只能295K,高清的传不上去啊。。

通过附件上传 可以存几十MB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板子那几个插座吧,上面有字母单词,板子有电位器,应该是有信号进的接口

我把插座拆了,下面没有标注信号出入啊,昨晚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过附件上传 可以存几十MB的图片

为什么我的只能上传550K的图片,是不是因为我级别低呢

楼主:
重新上传一些图片

网友:
接好后把运放换成大S5532

网友:
仔细看看链接的电路就可以了,一般输出都是阻容输出,还可以看集成块的资料图更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