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 IN 含义

楼主(2018-10-22):
s1a0426c01 芯片

只有4页。

有一个25引脚,定义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音频输入端子

具体的含义呢?

是数字输入,还是模拟输入?
谢谢

网友:
音频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输入应该用D表示,况且后面就是音量控制

手机通过,3.5mm插孔,输出。
能否直接连上AF IN 引脚。(把原引脚信号,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dio Frequecy In。。。。。。

收到

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手册。啥都行。只要有引脚定义的详细注释,就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F IN                `

感谢

我也找找,sony的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隔离就可以输入信号了,没什么特别的

电容隔离!
手机3.5mm输出是模拟量。去直流。
理解对吗?

网友(2018-11-27):
模拟信号或者调幅信号输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