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有什么参数。

楼主(2018-10-22):
从手机3.5mm输出,接入功放,推动喇叭。

有源功放。

喇叭有什么参数。

接线分正负吗?

谢谢

网友A:
扬声器的参数是指采用专用的扬声器测试系统所测试出来的扬声器具体的各种性能参数值。其常用的参数主要包括:Z,Fo,η0,SPL,Qts,Qms,Qes,Vas,Mms,Cms,Sd,BL,Xmax,Gap gauss.以下分别是这几种参数其物理意义。Z:是指扬声器的阻抗值,包括有:额定感抗和直流电阻。(单位:欧姆/ohm),通常指额定阻抗。扬声器的额定阻抗Z:即为阻抗曲线第一个极大值后面的最小阻抗模值,即图1中点B所对应的阻抗值。它是计算扬声器电功率的基准。直流电阻DCR:是指在音圈线圈静止的情况下,通以直流信号,而测试出的阻抗值。 我们通常所说的4欧或者8欧是指额定阻抗。(ACR交流阻抗:音圈线圈动态下所测出的阻值)Fo(最低共振频率)是指扬声器阻抗曲线第一个极大值对应的频率。单位:赫兹(Hz)扬声器的阻抗曲线图是扬声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用恒流法或恒压法测得的扬声器阻抗模值随频率变化的曲线。η0(扬声器的效率):是指扬声器输出声功率与输入电功率的比率。SPL(声压级):是指喇叭在通以额定阻抗1W的电功率的电压时。在参考轴上与喇叭相距1m的点上。单位:分贝(dB)产生的声压。Qts :扬声器的总品质因数值。Qms:扬声器的机械品质因数值。Qes:扬声器的电品质因数值。Vas(喇叭的有效容积):是指密闭在刚性容器中空气的声顺与扬声器单元的声顺相等时的容积。Mms(振动质量):是指扬声器在运动过程中参与振动各部件的质量总和,包括鼓纸部分,音圈,弹波以。单位:克(gram).及参与振动的空气质量等。Cms(力顺):是指扬声器振动系统的支撑部件的柔顺度。其值越大,扬声器的整个振动系统越软。单位:毫米/牛顿(mm/N)Sd(振动面积):是指在扬声器的振动过程中,鼓纸/振膜的有效振动面积。单位:平方米(m2).。BL(磁力):间隙磁感应强度与有效音圈线长的乘积。单位:(T*M)。Xmax:音圈在振动过程中运动的线性行程。单位:毫米(mm)。Gap Gauss:间隙磁感应强度值。单位:特斯拉(Tesla)。

网友B:
看你的技术要求,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技术要求,说说看。

没要求。

有没有这方面的帖子,我先自行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基本参数有:功率,阻抗,灵敏度,频响,尺寸~

网友D:
<扬声器系统设计手册>  第一章  有粗略介绍,你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章  有粗略介绍,你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扬声器的参数是指采用专用的扬声器测试系统所测试出来的扬声器具体的各种性能参数值。其常用的参数主要包括 ...

谢谢

网友E:
专业来看肯定很多,普通爱好者只要听着好听就行了  有时贵和便宜的听感上就差哪么一点点。有时又觉的相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来看肯定很多,普通爱好者只要听着好听就行了  有时贵和便宜的听感上就差哪么一点点。有时又觉的相关 ...

嗯嗯

开车时,导航听不清。
自己准备DIY,一节导线手机输出,经过耳放,再接到喇叭上。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块。先学习一下,各部分的知识。

网友:
百度一下什么出来了

网友:
喇叭参数很多,Z,η0,SPL,Qts,Qms等等。不过看你要怎么用,可能用不到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