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电在248-251V变动,坏了好几个电器,你们那里有这么变态的电压么?如何降低?

楼主(2018-10-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最便宜的办法,投诉当地电力公司,一般24小时解决,大概可以降到230多伏,反正不会降到正常电压的,

网友A:
现在用电的特点是用电时间集中,用电量巨大,供电电压必须要高一点,目的是补偿用电高峰时的电压跌落,如果用电量不平均、不恒定,供电电压的波动是无法避免的,我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

不要把事情想的那么阴暗,供电电压过高对用户不利,对电力局也不利,没有一点益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用到了电刷?电机?

全自动稳压器 里面是有电机的 。电机控制碳刷 在变压器上旋转来调节输出电压高低。

网友D:
是你家离变压器太近了,离变压器远点的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E:
3相不平衡  或者  中线 中间有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3相不平衡  或者  中线 中间有断的

我们这市电一直在245V。

网友:
如果不算空调,可以买个3千~5千瓦的可调电源. 把可调固定在输入250,输出225V上. 二手在200元左右.

网友:
加高精度自动稳压器吧,二手的不贵。电压太高了,峰值超过了350V,这对很多电器就是致命伤害。

网友:
现在交流电压确实有点高了,电老虎有意提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吧,哈哈,其实我想知道,稳压器会不会增加功耗?会不会比电力局增加电压导致的功耗来得低 一些? ...

看功率,我的千瓦稳压器静态功耗大概6-7瓦,主要是控制电路和电刷短路线圈损耗

网友:
不是整流滤波后,是峰值,振幅,正弦波最高点的电圧值

网友:
一般的电器在245V运行是没事的,就是有的电器豪电量大了。

网友:
装个全自动稳压调压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功率,我的千瓦稳压器静态功耗大概6-7瓦,主要是控制电路和电刷短路线圈损耗

假如有"电刷短路线圈损耗"这个就不是几瓦功耗了,只要线圈不是特细短路会发热烧掉。

网友:
我家里以前最低170V左右,电饭锅煮饭半天都不好。打电话让电工给换了一条线,这下好了天天240V以上有时能上251V,但家里的电器还没有出现经常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假如有"电刷短路线圈损耗"这个就不是几瓦功耗了,只要线圈不是特细短路会发热烧掉。

这个是自耦变压器,线圈大部分的功能是励磁,你可以观察一下,线圈压在两圈上的时候和一圈比耗电只增加了一两瓦,我说的是千瓦稳压器.万瓦的可能要大些.
曾经想利用这样的变压器改成直流稳压电源的无级跟随调压器,后来发现这个短路线圈的问题在自耦变压器上没问题,但是在隔离变压器上就是大问题了,所以现在在考虑是不是搞个3721电压跟随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电的特点是用电时间集中,用电量巨大,供电电压必须要高一点,目的是补偿用电高峰时的电压跌落,如果 ...

你说的有可能但是我的个人体会是我们这儿最高峰时电压也没低过230V,最高峰时250多伏,当时电灯乱闪变压器嗡嗡叫,我给精密仪器加稳压器直接告警,投诉后当时就问是不是有电器损坏,我说没有我把很多电器都断电了,然后没几个小时就调到220多不到230V,可是没过几个月我一测,又到将近240V了,我们这小区内十几栋楼有好几个变压器,根本不存在尾端电压低的问题,而且我测过很多电器在240伏和220伏的耗电量明显有区别,尤其是铁芯变压器加线性稳压电路的电器,变压器发热不说,耗电量增加个10%一点问题没有,谁都知道线性稳压电路是电压越高耗电越大,开关电源我没测过回头有空测试下,但压差越大一般效率也要降低的,家里的铁芯变压器的电路有很多,燃气热水器,洗衣机,万年历等长期待机的电器大多采用铁芯变压器加线性稳压电路,稳定耐用,所以常年累月增加的功耗是很可观的,算上千家万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用到了电刷?电机?

精密稳压电源就是一个减速电机带着电刷在线圈上转来切换电压的,简单的稳压器是用继电器来切换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假如有"电刷短路线圈损耗"这个就不是几瓦功耗了,只要线圈不是特细短路会发热烧掉。

调压器的碳刷不是一整块石墨,有内部结构。它的纵向电阻小、横向电阻大,再加上横向“短路”的匝间电压低,“短路”电流并不大。

网友:
建议投诉,一般市电10%的允许范围,如果你的表是准的,那么这个是超标的供电,投诉会有用的!

网友:
供电标准是正7负10,也就是说最高不超过235v,故障状态不超正负10%,也就是242v,超过即是不正常,但原因要弄清。
原因之一是测量误差,这个不必细说,另一个隐蔽原因是用户三相负荷不平衡,如果用电集中在其中两相,那么零线产生的压降就会叠加在第三相,第三相的用户电压就会超标,自己可以判断一下,如果用电高峰自己家的电压没有降低或反而增加,就可以断定是这种情况,找分管电工把接线调一下就能解决。
过高的电压对百姓不利,对电网也不利,每台电力变压器的损耗以及每一户电表的损耗都会增加,百姓虽然多拿钱,但多拿到部分是耗掉的,电力局一分钱都捞不到,单就这一点来说电力局是只赔不赚,所有劝大家不要一味把电力局往阴暗处想
新式变压器调压范围较窄,大约能降5%的样子,可以反映给分管电工,也可以打电话反映,他们一般会分时段测一下,然后决定怎样调整

网友:
三相不平衡,零线接触不良,去隔壁邻居家不同相位的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孔啊 ,那个,我量了一下,偏远农村的白天中午电压都有250v了, 好像是普遍现象。路上损耗,肯 ...

越是农村,越是线路较远的地方这个问题越严重,现在用电时间很集中,用电高峰耗电量巨大,低谷接近空载,想稳住电压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难也应该是电力局想办法,可是这要咱们普通百姓反映情况才行,找分管电工或者打电话,一般打电话效率更高

网友:
越是偏远的农村,白天时电压会升高,因为这时的电力线路相当于空载长线,为容性的。这个问题只能向电力部门反映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意提高电压,增加功耗!

电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堪。频率,电压,谐波是供电质量的重要指标,在变电站是实时监测的,都有相应的国家标准限制其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电力部门把10KV电压送至你们小区,必定是合格的,至于你们小区的市电电压过高,和你们小区接地变高压侧分接头开关的位置有关,需要电力部门的人来调整。

网友:
不要一见变压器就扯到电力局,小区变压器多是开发商自建的,或者出资委托电力局建设,之后从电网购电,有把产权和维护管理一并交给电力局的,有一部分只把维护移交给电力局,有的甚至是自行维护,找准根源多几个人反映电压问题,一般都会解决的

网友:
 GB/T 12325-2008《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偏差》中规定:
  35kV及以上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标称电压的10%;
  2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
  220V单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到-10%

网友:
我们这大概在236±2v左右。电压偏高但全天基本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超过了嘛

规定在那儿了,是否超过自己很容易判断。当然重要的前题是你测量的值是否是足够准确可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自动稳压器 里面是有电机的 。电机控制碳刷 在变压器上旋转来调节输出电压高低。

我有一个3kw的,和你讲的一样。多年不用一直装在箱子里。

网友:
国家标准是+7%、-10%,但极端情况允许+10%,不是国家标准放水,因为行业标准是+-10%,这样实行避免了相互冲突。
想要达到电压标准,也必须达到电力局的建设标准,即市区供电半径不超300米,入户距离不超过20米,距离超过时采用更粗的导线进行补偿,这都会增加开发商或用户的建设成本和规划难度,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供电标准也就无从谈起,电力局也不会接手管理,电压问题只能有物业出面协商解决

网友:
打95598投诉电压过高,很快会有人来处理的,区域变压器调低2个档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你家离变压器太近了,离变压器远点的电压就降下来了

现在供电半径很小了,头尾压差不大,一般是线路切割后,原来的变压器没相应的把档位降下来造成的。

网友:
一般250以下是正常的呀  只是耗电些,大部分电器是能承受250v的电压的啊 如果损坏 估计不止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