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生产日期

楼主(2018-10-22):
请问大家,车的轮胎有一行数字是02026/2013,是不是说轮胎生产日期是2013年生产的?但是车的生产日期是2017/5月。这样是正常的吗?图片不知道怎么上

网友A:
生产日期是活码,需要频繁更换,所以一般会在轮胎表面凹进去一点(其他文字周围与轮胎表面之间是平滑的)或者有一圈痕迹,找到这样一小块区域,看看是不是有四位数字,分别是年份和月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日期是活码,需要频繁更换,所以一般会在轮胎表面凹进去一点(其他文字周围与轮胎表面之间是平滑的)或 ...

刚才仔细看了下,全是凸出来的数字

网友:
貌似不太可能,由于轮胎具备高度的通用性,所以整车厂轮胎的周转时间应该很短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下,全是凸出来的数字

这一侧找不到去另一侧看看,是凹下去一块,里面还是突出的字,或者是一个4位数字周围有一圈痕迹,日期多是4位,标明月份和年份,具体哪一天不一定标出来

楼主:
好的,明早再看看

网友:
一般  正常量产的汽车,配件生产日期和整车生产日期是非常接近的   有些甚至只有7天,  一般多在十多天之内。

网友:
欢迎大家到我的帖子里来,吃了你

网友:
轮胎生产日期用四位数表示,一般是在一个小椭圆形区域内

楼主:
今天看明白了,是1417,谢谢大家

网友B:
分别是第几周和年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别是第几周和年份

只有你说对了!
四个阿拉伯数字,前面2位标示周数,后面2位表示年份,1417就代表这轮胎是17年17周生产的

网友:
1417就代表这轮胎是17年17周生产的?

网友:
一般厂家都是哪一年,哪周

网友:
楼上正解,和iphone一样,生产是第几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