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老的老兆欧表

楼主(2018-10-22):
一台不算老的兆欧表,上海第六电表厂1984年所出。500V电压;用晶体管电压变换器代替了手摇发电机,采用单管自激振荡电路推动一个磁芯变压器升压,再经过倍压整流得到高压,类似于示波器的高频高压;不知何故,使用时候嘶嘶作响,疑似变压器发出的嘶叫

网友A:
此表不如手摇的方便使用~~~!

网友:
我的兆欧表加高压一样的嘶嘶叫!

网友:
丝丝叫应该是这种铁芯变压器在高频状态下的通病了

网友:
八节1号电池,费电?

网友B:
产生高压方式不同,表头也不同。

500伏电压不算高。还通过倍压整流得到,变压器输出电压更低了。
声音应该不是高压放电,也许来自升压的自高频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表不如手摇的方便使用~~~!

矿坛日常之数字的不如模拟的,模拟的也还要来个有源的不如无源的。万用表之外,兆欧表也来插一脚,费大劲摇半天还得保证转速不高也不低才行的摇表,比用电池的拧开开关就能测的兆欧表还方便。

很好,这很矿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高压方式不同,表头也不同。

500伏电压不算高。还通过倍压整流得到,变压器输出电压更低了。

磁芯变压器在高频状态下的蜂鸣声

网友:
kyky可以好好商业有限公司

网友:
这个表电池用不起呀

网友:
70年代用过类似的上海出的兆欧表,是用两只3AX81作振荡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