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变压器次级绕线制作烙画机

楼主(2018-10-22):
各位师傅帮忙看看功放牛用绕线多少圈次级输出3v左右10a以下就行
想拆了功放输出变压器铜线绕环形变压器次级,功放输出变压器铜线
和功放牛铜线差不多粗细,那需要几个铜线拧在一起成1根,需要多长的铜线
绕多少圈。  环形变压器和微波炉变压器那个好一点。
麻烦各位师傅给看看,谢谢

网友A:
环牛好搞,先试绕1圈或5圈10圈看一下有多少伏电压,然后再用电压除以圈数就知道1圈多少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牛好搞,先试绕1圈或5圈10圈看一下有多少伏电压,然后再用电压除以圈数就知道1圈多少伏了

谢谢!那用几根铜线拧一起成一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用几根铜线拧一起成一根

一根4平方毫米普通铜线绕几圈就可以满足你要求,漆包线都不用。如果是3V100A、300A的就得多考虑下。

网友C:
是那种烙葫芦画的吗?他的功率不需要很大,就是烧1-2毫米直径的电阻丝。变压器不用拆次级,用普通导线穿绕10匝,测电压,得到每匝电压,然后根据你需要的电压算出匝数,用2毫米以上的单股铜芯电源线穿绕就行了。最好要在变压器初级加调压器或可控硅调压电路,可以精细的调整烙画温度。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就是普通电烙铁,烙铁头加工成需要的形状。见过一位同事玩葫芦,家里到处都是,像模像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那种烙葫芦画的吗?他的功率不需要很大,就是烧1-2毫米直径的电阻丝。变压器不用拆次级,用普通导线穿绕1 ...

谢谢!有调压器,如果用功放输出变压器拆下的铜线是漆包线吧,
用漆包线绕完是不是两边接头那做好绝缘就行。废物利用,
要不还得出去买线。能安装数字电压电流表吗,在那个位置安装。
麻烦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4平方毫米普通铜线绕几圈就可以满足你要求,漆包线都不用。如果是3V100A、300A的就得多考 ...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有调压器,如果用功放输出变压器拆下的铜线是漆包线吧,
用漆包线绕完是不是两边接头那做好绝缘就 ...

拆线变压器就可惜了,好像4伏左右,也就10多圈,用不了多少线。非要装表,弄个交流电压表就行了,烙铁阻值是固定的,有个电压指示就可以代替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线变压器就可惜了,好像4伏左右,也就10多圈,用不了多少线。非要装表,弄个交流电压表就行了,烙铁 ...

谢谢!那功放输出变压器都是纯铜线和功放牛的线一样粗
好像还比功放牛粗一点点

功放输出变压器能做什么用得到

网友:
按你3V10A要求30W输出功率,考虑效率损耗留点余量60W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大了翻而笨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功放输出变压器都是纯铜线和功放牛的线一样粗
好像还比功放牛粗一点点

输出牛卖掉

网友:
看抖音上好多人做葫芦产品的,原来也是用这样的工具画的? 几V的电压加压电阻丝上?  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