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随身听摔了一下,电机比较死,如何修i?

楼主(2018-10-23):
CD随身听使用的时候摔了一下,电池和碟片都甩出来了,从新弄好后发现读碟显示无碟,用手拨动碟片发现电机比较死,该怎么拆开维修?谢谢!

网友A:
看看碟托是不是卡住了,摔的过程往电机反向挤进去了?

网友B:
电机轴弯了,无解,找一个电机換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弯了,无解,找一个电机換上吧。

谢了,这个电机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碟托是不是卡住了,摔的过程往电机反向挤进去了?

CD随身听碟片直接卡在转轴上的,那个算碟托吗?,那个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电机轴不弯,就用一字起子两边同时加力向上面撬一点点,不能太高。

网友:
轴不容易弯的,托碟那个小转圈变位了,向里面卡住。设法向上面轻轻撬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这个电机通用吗?

基本上同类型机芯电机都可以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是托碟的哪个部位摔下去了,翘起来就好了,谢谢!!

网友:
碟托下沉导致 卡滞, 找一字螺丝刀网上撬一点就行了,   这个是随身机的通病,  后来用无刷驱动的就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CD随身听碟片直接卡在转轴上的,那个算碟托吗?,那个如何处理?谢谢

用扁平的小起子插进去往上翘点,可以根据电机轴的头与碟托的上下位置估算就可以

楼主: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光盘的位置多高合适呢?

网友C:
差不多不卡就行了,激光束可以自动聚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不卡就行了,激光束可以自动聚焦的

多谢!还担心影响聚焦

网友:
先在好使吗,什么型号的

网友D:
索尼, 松下 谁身听,告诉我型号,我告诉你光头,托盘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索尼, 松下 谁身听,告诉我型号,我告诉你光头,托盘型号

目前工作还算正常,摔了一下电位器杂音有时候变大,型号松下sl-sx630,谢谢

网友:
电位器杂音有时候变大,少滴,1,2滴酒精试试. 我记着没有 sl-sx630 的型号,卡碟的卡盘是是白色的